请问:11KW变频器带11KW电机,需要设置什么参数?

楼主(2008-03-23):
控制面板按键给频率,在变频器里面需要设置哪些参数?保护类的参数?

网友A:
电机铭牌上的输入就差不多了,再设置一个合适的宏。

网友:
hehe
要根据你的负载情况了
这样说太笼统

网友B(2009-11-09):
只需要输入额定功率,额定电压,额定电流,外部电位器控制代码就基本可以了!我QQ:2904926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