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连接
求助:分体式流量计电缆中间对接

楼主(2008-03-23):
分体式流量计,需要将变送器改到别的位置,中间电缆需要延长,用电工胶布担心渗水.市面上有没有防水的接线盒,或者还有其他方法么?

网友A:
将中间连接电缆换根整的,不留接头。另外用密封胶封死变送器的接线口。

楼主:
传感器接线腔是硅胶密封的,就是不能换整根的才需要延长.

网友B:
接线盒怎会没有防水的??防水,防火……现在什么不能防?

网友B:
啊,最主要是要防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