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低的后果

楼主(2008-03-23):
我厂里一台球磨,昨天还好好的,今天就不行了起不转了,起了几十下都起不转.检查线路和电机都正常,但电压只有340左右,没法只好换一台电机也起不转,可其他电机起得转啊!郁闷!没法只好停下来,等到晚上电压高了来起一下就起转了.原来电压低了.哈哈

网友A:
 电压只有340左右, 电压差的太多,最好不要起动设备,电压低的后果............

网友B:
l  烧坏电机。电压降低超过lo%时,将使电动机的电流过大,线圈的温度过高,严重时会使电动机拖不动机械(如风机、水泵等)而停止运转或无法启动,甚至烧坏电动机。

2         电灯发暗。电压降低5%,普通电灯的照度降低18%;电压降低10%,则照度降低约35%。

3         增大线损。在输送一定电力时,电压降低,电流增大,线损也相应增大。以最高负荷为100万kw的电力系统为例,每年线损电量增大约5000万kW.h。

4  送变电设备能力减低。例如电压降低到额定值的80%时,变压器和线路输送的有功负荷只有额定容量的64%。如把电压提高到额定值,基本不送无功,则关变电设备的全部额定容量可用于送有功负荷。

4         发电机有功出力降低。当电网电压过低而迫使发电机电压降低10%~16%时,发电机的有功和无功出力将减少l0%一15%。如发电机无功负荷较多,将进一步减少有功负荷的能力。

6  造成电压崩溃和大面积停电事故。在电网枢纽变电站和受电地区的电压降低到额定电压的70%左右时就可能发生电压崩溃事故,即送电线路负荷稍有增加,受电地区电压下降,进一步造成线路负荷增加。如此形成恶性循环,甩去大量负荷,造成大面积停电事故。

网友C:
电压低于10%,主接触器不知能否吸合,
如果吸合,电机可能会损坏,
不果不吸合,电机不转,没事

网友D:
启动应该没问题哦,关键是你带的负载启动!

网友E:
带载启动不行!

楼主:
大鹏飞翔: 你的经验好丰富哦.说得很好哦

楼主:
电压低电机电流大耗电量增大,容易烧电机.

网友F:
是启动前340V还是启动时340V呀?

网友G:
  是启动前340V还是启动时340V呀?
电压低电机电流大耗电量增大,容易烧电机.

网友H:
单独说电压是不对的,最终是取决于负载,实际功率需求一定电压越低电流就越大,电流大热量大。

网友I:
大鹏飞翔  说的非常好。很全面。
像我只只能说出其中两三条。。。

网友J:
一般情况下,不带很重的负载,电源电压在+7%-- -10%之间是可以被允许的!

网友K:
是不是控制回路中带了欠电压继电器呀!

网友L:
等到晚上电压高了来起一下就起转了.原来电压低了!

网友M:
电机可能负菏重

网友N:
如果采用的电源线径过小,也会出现启动不了的问题。主要是因为线径太小,加上启动电流较大,致使压降严重,电机启动不了。

网友O:
控制回路中带了欠电压继电器

网友P:
学习了

QQ386191731
昆山中宇工控,诚交天下工控朋友[/b]

网友Q:
 电机启动负荷过大或带载启动,造成启动力矩过大,使电机启动电流增大,至使启动电压下降,电机无发正常启动.
 如果采用的电源线径过小,也会出现启动不了的问题。主要是因为线径太小,加上启动电流较大,致使压降严重,电机启动不了。

网友R:
搭棚飞翔说的透彻,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