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触头、触点

楼主(2008-03-23):
弱弱的问,触头和触点的区别和确切的用法(即分别什么情况称为触头、触点)?
在线等待。。。谢谢啦

楼主:
大家不要只看不答啊:'(
是在接触器中叫触头,继电器中叫触点吗?
根据控制电流大小不同而结构不同来区分?

网友A:
是在接触器中叫触头,继电器中叫触点吗?

网友B:
大的叫触头,小的叫触点,容量不一样吧

网友C:
一样的东西不同的叫法。

网友D:
东西一样,大了就是触头,小了就是触点,断路器中叫触头(高压)

网友:
我想,触头更多的是指一个切实存在的物质。就是接触的哪个金属物体。而触点更多的是指接触部位是个概念。。只是中间继电器的触头太小,给人的感觉像点,所以也这么叫触点。

这么折腾都成哲学家了。。寒。

网友E:
这么折腾都成哲学家了。。寒。
哈哈!

楼主:
呵呵,因为看见不同的书上叫法不一样,又没总结出规律,觉得应该是有个固定的叫法,所以来请教下行家,谢谢大家啦!

网友F:
支持楼上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