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差压变送器测液面时为什么显示是负数

楼主(2008-03-23):
使用差压变送器测液面时为什么显示是负数,是不是零点不对

网友A:
没有迁移吗?

网友B:
对,应该有迁移的

网友C:
个人认为首先须了解是什么类型的差压变送器

网友D:
需要负迁移!

网友E:
   请先校验差压变送器所对应的液面高度的电流值,并要考虑测量液体的比重。

我的言论:邵同志 13063058280

http://www.yudian.com/
专业生产【AI人工智能工业调节器】
免费技术热线800 858 0995

网友E:
请先校验差压变送器所对应的液面高度的电流值,并要考虑测量液体的比重。

网友F:
零点问题吧?

网友G:
 “使用差压变送器测液面时为什么显示是负数,是不是零点不对?”

1、如果测液面的高度正确,即负数的绝对值正确,那当然是零点不对?
2、“差压变送器测液面”安装好后,要进行基点、单位液面高度的标定;

网友G:
不同的液体,比重不同,差压相同但液面高度不同!

网友H:
对于采用差压变送器测量液位,在校验有两点:
1、针对差压变送器要校零,这个是针对变送器本身的校验;
2、在采用毛细管时,在空罐的情况下,这时需要校零,这时的校零,是在考虑了毛细管的高度差的,在校零时也就等于做了负迁移了。

现在的差压变送器都是智能的,迁移很方便,不需要计算,如果不是空罐,你可以关闭一次阀,并把一次阀后放空,然后校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