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PM1A 40CDR不能通迅

楼主(2008-03-23):
求助:OMRON TPM1A 40CDR不能通迅
 (未知)   2008-3-22 19:11:00

--------------------------------------------------------------------------------

各位师傅:
  我有一台OMRON TPM1A 40CDR 的PLC,用CPM1-CIF01加USB转232读程序不能读,也写不进去,可能要设置什么,请教一下

网友A:
设置COM口

网友B(2008-07-22):
同一问题,我有一台OMRON CPM1A 的PLC,用CPM1-CIF01加USB转232无法在线,请教一下,如何设置

网友C:
转接器不好 有些CIF02的线质量也不是太好

网友D:
可能是USB转RS232的关系;

TPM1A与CPM1A是一样的,只是产地在台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