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与PLC配线问题

楼主(2008-03-23):
请问各位大侠:
    三菱伺服用速度控制模式怎么与PLC配线?位置控制模式配线我知道.看了说明书,但是不是很明白,按说明书上的配线的话,我不知道怎么去控制伺服.我把说明书上的配线图也发上来,请大家帮个忙!!!谢谢了

楼主:
怎么图片不显示啊????

网友A:
你的控制部分呢!没有控制器当然没有办法了

网友B:
把速度指令从2、1两个脚接进去。

网友C:
你这张图纸是手册上的吧?如果有手册就好办了,熟读手册吧。

简单的说就是8,9两脚ST1,ST2,分别用你的PLC输出控制,相当于用PLC的输出代替图上的开关,开关闭合控制正转或者反转,速度可以通过电位器调节,如果要求的速度只有两三种,可以用内部设置的速度,通过参数设置。

楼主:
         不好意思,因为没时间,所以很久才回复。

把速度指令从2、1两个脚接进去是没问题。但是2、1两个脚接受的不是模拟量吗?如果用PLC控制的话,那是不是还要用模拟量输出模块?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用速度控制模式,怎么去控制定位精度。例如怎么知道有没有达到目标位置,用位置控制模式有脉冲可以确定,但是速度控制怎么确定呢?是用“加减速时间 最高速度运行时间”来确定目标位置吗?

怎么控制在想要加速的时候加速,想要减速的时候减速呢?

网友D:
如果想在速度控制模式下精确定位的话就需要把电机编码器的反馈信号f反馈给控制系统,可以选用三菱的FX系列定位控制器或西门子的ADI4模块。

楼主:
把速度指令从2、1两个脚接进去是没问题。但是2、1两个脚接受的不是模拟量吗?如果用PLC控制的话,那是不是还要用模拟量输出模块?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用速度控制模式,怎么去控制定位精度。例如怎么知道有没有达到目标位置,用位置控制模式有脉冲可以确定,但是速度控制怎么确定呢?是用“加减速时间 最高速度运行时间”来确定目标位置吗?

怎么控制在想要加速的时候加速,想要减速的时候减速呢?

楼主:
怎么没人回贴呢???

网友E:
问:我现三菱伺服MR-J2S-10A做位置控制,看手册是需要接三个接头(CN1A,CN1B,CN2);供货商只给我配2个,他还说其他用户也只用到2个,是这样吗?? 有界线图吗? 我的系统配置(FX1S PLC + MR-J2S-10A)

email : pkl2007@hotmail.com

谢谢!!

网友F:
你可以不接2 1 管脚,直接用数字信号控制,但是要求你的PLC有伺服控制模块,具体的要在那个模块里设置

网友G:
我不知道怎么说好了,这个问题么,兄弟,伺服的水平和我有一拼

楼主:
还有没有其他方法??????

还请各位不吝赐教!!!!!!!!!!!!!!!!!!!!!!!!!!!!!

网友H(2008-05-04):
这为兄弟的控制系统用的是什么?

网友I:
我不知道怎么说好了,这个问题么,兄弟,伺服的水平和我有一拼

呵呵呵

网友J:
看你的PLC是不是晶体管输出的,如果是晶体管输出的就直接把y0口接到伺服上。接线图看位置控制的那张。这个接线简单点,但是你得算好减速比以便设电子齿轮。

如果一定要用速度控制来定位的话,就得外加传感器了,可以用接近开关编码器等。

留点耐心,慢慢来。伺服的头不好焊,要花点功夫。

http://shop33634931.taobao.com/

网友K(2008-06-07):
MITSUBISI 伺服的接线是不好弄明白,尤其是第一次搞的时候,说明书上的编号全是牛头不对马嘴的,一个记号都没有,我还用原装的线都没有,找了好久,才找到一个,用万用表一个个量才搞好。忒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