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T200手操器

楼主(2008-03-23):
BT200 手操器是一种配套仪表,用于各种横河公司生产的智能型仪表的参数设定和修改,并可配小型热敏式打印机,打印出各项参数。

功能介绍
电源: 5 节 1.5 V 碱性干电池 .
环境温度: BT200 - N00 - 15 ~ + 55 ℃
     BT200 - P00 0 ~ + 50 ℃
环境湿度: BT200 - N00 在 40 ℃ 时 , 相对湿度为 5 ~ 95 % ( 避免结露 )
BT200 - P00 在 40 ℃ 时 , 相对湿度为 30 ~ 85 % ( 避免结露 )
低电压报警: 当电池电压过低 时 ,BT200的电池报警灯就会闪烁 ,报警灯亮时就该更换电池了 .
另外 , 在 5 分钟以上没有键输入的情况下 , BT200 会自动关掉电源 .
技术参数
适用的产品: YEWFLO E 型,ADMAG AE,ADMAG AM,ADMAG SE,
ADMAG CA,Dpharp,YT200 等。
通信信号的连接: 专用电缆,长 1.1 m.
通信线: 长度: 2 km.
负载电阻: 250 ~ 600 Ω ( 包括电缆电阻 )
负载电容: 0.22 μF 以下
负载电感: 3.3 mH 以下
与电源线的间距: 15 cm 以上 ( 避免平行接线 )
显示: LCD 点阵,21个字符×8行
控制: 触摸开关 ( 4 个功能键,20 个操作键,一个电源开关 )
打印: ( BT200 - P00 ): 热敏式打印
电源: 5 节 1.5 V 碱性干电池.
尺寸: BT200 - N00 228×110×51 mm
BT200 - P00 321×110×61 mm
重量: BT200 - N00 510 g
BT200 - P00 700 g

网友A:
请问我有一台设备有三外温区是在同一块表上显示温度,其中两个温区在表上显示值是准确的,已校过,但另外一温区表显温度不对,实测温度是比表显温度高5度,传感器用的是PT100然后经EJA二线制温度变送器输出4-20MA送入仪表,这显然是只能经变送器来进行修正调整,因已检查这个执电阻没问题,请问如何用这个BT200终端来调校这个变送器

楼主(2008-05-24):
看说明书呀!!!你手头上有没有BT200 手操器?

网友B:
要看你的温变是支持BRAIN协议还是支持HART协议。BT200是BRAIN协议。

网友C:
就是一个智能终端,通过协议连接仪表,进行参数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