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调速
求助6RA7091调速问题

楼主(2008-03-23):
直流电机在增速过程中,要限定最高转速,使其增速到设定的最高转速后就保持该转速运行,如何设置6RA70内的参数?

网友A:
若P083=1,模拟测速反馈,则P741设置电压决定做高转速.若P083=3,EMF反馈,则额定电枢电压决定最高转速,由P115加权.

网友B:
自己看说明书吧,都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