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谁有普传PI97变频器使用手册?

楼主(2008-03-23):
请问:谁有普传PI97变频器使用手册?可以给我一份吗?sineeac@126.com

楼主:
请问谁有:台湾普传变频器PI97S-V3版本的变频器说明书.此机有54个参数,有一些参数屏蔽.现在想改控制方式,请知道的朋友,讲讲吧!

网友A:
我有PI-168说明书(WORD文件),基本与97差不多,如果需要,我发给你。
此外也有PI-97说明书,但并非电子文件,你需要调整哪些参数,我抽空告诉你。

楼主:
to:yjig,你好!麻烦你了.
  此机只有54个参数,是台湾普传公司99年出厂的,软件版本
  是:PI97S-V3
 控制方式为:端子启停,频率由外部端子电位器调速.
 基本频率是哪个参数?还有上限和下限?
 加减速时间是哪个参数.启动转矩哪个参数?
 恢复出厂值是哪个参数?

网友A:
说明书在公司,明天有空告诉你。

网友A:
是PI97-V4,

10 控制方式
   0-键盘调速+键盘运行
   1-多段速度+端子运行
   2-模拟输入+端子运行
   3-键盘调速+端子运行
   4-模拟输入+键盘运行
11 最大频率(50-400)
12 基本频率(50-400)
13 上限频率(0.0-400)
14 下限频率(0.0-400)
15 一段加速时间(0.1-3200)
16 一段减速时间(0.1-3200)
19 转矩提升(0-20)
20 电子热保护(50-105)
59 反转禁止
66 恢复出厂值
67 参数锁定

网友B:
到网上搜索一下,很好找得,以前我就找过!

网友C:
PI-97系列

序号
 功能描述
 设定值范围及定义
 出厂值
 参见页

 输出频率
 指示运行期间的每个状态
 05电机转速

 设定频率

 输出电流百分比

 输出电流实际值

 输入电压

 电机转速

序号
 功能描述
 设定值范围及定义
 出厂值
 参见页

 设定频率
 0.5-400.0HZ
 50.0

 控制方式
 0:键盘调速+键盘运行

1:二段速度+端子运行

2:模拟输入+端子运行

3:键盘调速+端子运行

4:模拟输入+键盘运行

 最大频率
 50.0-400.0Hz
 60.0

 基频频率
 50.0-400.0Hz
 50.0

 上限频率
 0.0-400.0Hz
 60.0

 下限频率
 0.0-400.0Hz
 0.5

 一段加速时间at1
 0.1-3200Sec

 一段减速时间dt1
 0.1-3200Sec

 保留

 保留

 转矩提升
 0-20

 电子热过载继电器
 50-105%
 100%

寸动参数

序号
 功能描述
 设定值范围及定义
 出厂值
 参见页

 寸动频率
 0.5-400.0Hz
 5.0

 寸动加速时间
 0.1-3200Sec
 2.0

 寸动减速时间
 0.1-3200Sec
 2.0

直流制动

序号
 功能描述
 设定值范围及定义
 出厂值
 参见页

 停止时直流制动起始频率
 0.0-60.0Hz
 0.0

 直流制动电压
 0.0-10.0%
 5.0%

 停止时直流制动时间
 0.0-10.0Sec
 0.5

网友C:
PI-97系列

二段速度

序号
 功能描述
 设定值范围及定义
 出厂值

 保留

 二段速度设定2X
 0.5-400Hz
 30.0

29-33
 保留

 二段加速时间at2
 0.1-3200Sec
10.0

 二段减速时间dt2
 0.1-3200Sec
 10.0

36-45
 保留

跳跃频率
序号
 功能描述
 设定值范围及定义
 出厂值

 跳跃频率1
 0.5-400.0Hz
 0.0

 跳跃频率2
 0.5-400.0Hz
 0.0

 跳跃频率3
 0.5-400.0Hz
 0.0

 跳跃频率范围
 0.0-5.0Hz
 2.0

辅助参数

序号
 功能描述
 设定值范围及定义
 出厂值

 载波频率范围
 2.0-16.0KHz
 8.0

 保留

 加减速模式
 0:直线型  1:双S型

2:单S型  3:倒L型

 保留

 输出电压
 50%-100%

 电机额定电压
 200-460V

 变频器额定输出电流
 1-800A

 电机转速比率因子
 0.1-60.0
 30.0

 模拟输入选择
 0:本机内置键盘电位器

1:外接键盘电位器

2-3:保留,设定无效

运转保护控制

序号
 功能描述
 设定值范围及定义
 出厂值

 反转禁止
 0:不禁止  1:禁止

 保留

 断电转速追踪选择
 0:无      1:有

 电流限幅功能
 0:无      1:有

 过电压失速保护
 0:无      1:有

 自由停车再起动功能
 0:无      1:有

 能耗制动选择
 0:无      1:有

 恢复出厂值设定
 0:无      1:有

 参数锁定
 0:无      1:有

故障查询

序号
 功能描述
 设定值范围及定义
 出厂值

 故障查询功能
 0:无

1:进入查询状态

楼主:
谢谢上边的朋友!已经可以改参数了!

网友D(2009-11-17):
上面的这个说明书里的58参数。怎么在我的变频器里面找不到啊。不会是屏蔽了吧。我想把机器设置成4-20MA 控制方式。不知道怎么设置。还请高手指点。。。

网友D:
机器是90年的机器了。用了好多年的了。不过还没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