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 伺服电机声音问题?

楼主(2008-03-23):
三菱伺服电机再运行时经常出现唔唔的声音,并且电机运行正常,伺服不报警!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希望高手支点!谢谢!

网友A:
是震动,还是声音?如果是震动小,正常.震动大,检查电机联轴器有没有器件松掉.

网友B:
看看电机参数 还有防附罩有没有问题

网友C:
      先从外观看,有没有异常现像.特别是与负载连接处.不知道此电机用了多少年,有可能是长期使用轴承有磨损,导致转子有轻微窜动了.需便换轴承.

如有需要可联系13405088206

网友D:
把响应调低一点试试声音是否消除,应该是参数不够好

网友E:
应该是电流环没有调好

网友F:
调试三个参数:相应频率、增益、速度。

网友G:
先从外观看,有没有异常现像.特别是与负载连接处.不知道此电机用了多少年,有可能是长期使用轴承有磨损,.需便换轴承. 如果在佛山的话,本人前去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