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柜的外壳可以直接零线吗?

楼主(2008-03-23):
(无正文)

网友A:
TN-C系统就是直接接零.

网友B:
应该不可以吧

网友C:
接地,怎么能接零了?

网友D:
接零线,有意义吗?

网友E:
不可以,如果柜体接零的话,弄不好柜体会带电的。

网友F:
看你的供电系统是什么样的了

网友G:
不可以,接地!!

网友H:
都是让三相五线闹的。城市供电系统多数或者说全部是TN系统,TN系统的解释是:变压器中性点直接接地(T)、用电设备外露可导电部分接零保护(N)。所以在用电设备一侧,凡是导体就必须接零线保护。在三相五线系统中,多了一根保护线(PE),所有导体接保护线,零线对地绝缘,可现在工厂中真正的三相五线系统有多少?当你没看到柜内有与外壳绝缘的零线母带时,外壳就必须接零。

网友I:
下面引用由李纯绪在 2008-3-26 16:02:00 发表的内容:
  都是让三相五线闹的。城市供电系统多数或者说全部是TN系统,TN系统的解释是:变压器中性点直接接地(T…
--------------------------------------------------------------------------------------------
这才是真正的回复!解释得明白,说得彻底!

网友J:
还有一种情况:柜子虽然有接地螺丝但是柜子却没有真正接地,这时接了地却不能起作用。

网友K:
看什么供电系统了。不过最好接PE端子。
如果需要PE和N短接直接短接PE端子和N端子。

网友L:
 李纯绪: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8-3-26 16:02:00
    都是让三相五线闹的。城市供电系统多数或者说全部是TN系统,TN系统的解释是:变压器中性点直接接地(T)、用电设备外露可导电部分接零保护(N)。所以在用电设备一侧,凡是导体就必须接零线保护。在三相五线系统中,多了一根保护线(PE),所有导体接保护线,零线对地绝缘,可现在工厂中真正的三相五线系统有多少?当你没看到柜内有与外壳绝缘的零线母带时,外壳就必须接零。

认同!条件许可时应重复接零.

网友M:
都是让三相五线闹的。城市供电系统多数或者说全部是TN系统,TN系统的解释是:变压器中性点直接接地(T)、用电设备外露可导电部分接零保护(N)。所以在用电设备一侧,凡是导体就必须接零线保护。在三相五线系统中,多了一根保护线(PE),所有导体接保护线,零线对地绝缘,可现在工厂中真正的三相五线系统有多少?当你没看到柜内有与外壳绝缘的零线母带时,外壳就必须接零。

认同!条件许可时应重复接零.

网友N:
同意楼上!在三相四线制时候后!零和地是一条线!

网友O:
我们接地接零共用

网友P:
同一个系统是不可以接地接零共用的

网友Q:

1、首先确定变压器中性点是否工作接地?
2、如果变压器中性点没有工作接地,是不接地系统,即IT系统,所有设备的金属外壳,都要保护接地!
3、如果变压器中性点有工作接地,是接地系统,即TN系统,所有设备的金属外壳,都要保护接零,即控制柜的外壳要接保护零线!
4、控制柜在保护接零的同时,还要求重复接地;

网友Q:
1、TN系统,如果工作零线N和保护零线PE公用一条零线PEN,即TN--C系统,控制柜在保护接零时,当然接零线PEN;
2、TN系统,如果工作零线N和保护零线PE分开两条零线,即TN--S系统,控制柜在保护接零时,当然接保护零线PE;

网友Q:
1、短路电流大的设备,在保护接零的同时,要求重复接地;
2、不同设备不允许有的保护接零,有的保护接地;

网友R:
不能接零线,零线断后,保护无。三线五线制就是避免上述问题的

网友S:
不可以的

网友T:
当然可以,有一个前提是全部是接零线,在一套系统中不能够有的接地有的接零线。全部接零线是可以的,叫做保护接零,在电工手册中有明文规定的。

网友Q:
   "在一套系统中不能够有的接地有的接零线。"

1、只能是接地电网,全部接零线是可以的!
2、只能是不接地电网,全部接地是可以的!

网友:
刘志斌讲的很对.学习一个

网友U:
PE是保护接地
N是保护接零

网友V:
看你的供电系统是什么样的,我们接地接零共用

网友W:
我们也是都接地接零共用的!

网友X:
看你的供电系统是什么样的
条件许可时应重复接零,接地

网友Y:
现在我都是接零的啊!!!!!

网友Z:
不能结的

网友AA:
同意十楼的朋友的意思!说的有道理

网友AB:
在很多工厂都 是这样的.接零和接地是同一点.并且都要接壳,配电柜壳和电动机壳

网友AC:
我们是接地接零都接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