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施耐德ATV31 15Kw变频器

楼主(2008-03-23):
本人有一台施耐德ATV31 15Kw变频器,在低速运转时电机抖动比较大,但是上升
至20多Hz时就正常了,测量三相电压是平衡的,电流也正常,请教大家这是什么
原因造成的,谢谢!!!

网友A:
不知道是不是机械共振产生的。

网友B:
可能性比较大哈。要不怎么会在上了20HZ就正常了呢。

网友C:
将"SEt"菜单中的"UFr"(IR补偿/电压提升)减小一些试试。

网友D(2009-02-15):
低频转矩补偿过大,调整参数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