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8-03-23):
我用MT506C连接FX1N的PLC在连接上通讯线后却发现通讯线异常发烫而且也无法和PLC通讯,在更换新的通讯线后还是这样,但连接其他的PLC又没有问题,请问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请各位指教啊。。

网友A:
MT506C的和FX的通讯电缆和台达的不一样啊,请注意,一定不要搞错了。和不同PLC通讯,电缆不一样的。我的网站:www.plc.123ye.com。

网友B:
有人拿过来电缆就用 需要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