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报警求助

楼主(2008-03-23):
Module available and o.k.
Error LED (SF)

在插入编程电缆后,SF报警灯亮,查报警纪录为以上,请问是何报警?

网友A:
MODULE avaliable and O.K.说明模块都可以找到而且正常。
ERROR 灯亮,看 是不是程序有问题,组态看是不是冲突。看CPU信息就可以知道什么故障了。

楼主:
下面引用由朱勇军在 2008-3-24 14:56:00 发表的内容:
  MODULE avaliable and O.K.说明模块都可以找到而且正常。
ERROR 灯亮,看 是…
--------------------------------------------------------------------------------------------
Module available and o.k.
Error LED (SF)
这就是CPU报警信息

网友B:
组态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