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不上WINCC组件怎么办啊?

楼主(2008-03-24):
随便下载了个wincc6.2,想把PLC的变量表导到wincc里,但是需要安装AS-OS Engineering这个组件,可就是安装不上。请各位前辈帮忙指导下,谢谢了

网友A:
您應該安裝Step7 v5.3 SP3的版本,如果您的Step7版本高于5.3,那么請安裝Wincc6.2 SP2版本。

以上!

Good Luck!

楼主:
WINCC_V6.2_ASIA我装的是这个版本,step7 5.4,还是装不上

网友B:
是版本问题……

了解更多知识可以上我的博客看看
http://blog.sina.com.cn/salesmen

网友C(2008-08-27):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所有都正确,就是在安装AS-ES Engineering 的时候报安装错误,不能安装,原以为我光盘有问题,换了3张还是如此,包括在网上下载下来的安装文件安装也装不上,看来只有打西门子服务热线询问了。

我的软件版本
STEP7 V5.4 SP3 Chinese

WinCC V6.2

网友D:
STEP7 V5.4 SP3 Chinese

WinCC V6.2 装在一起没问题,我的就这么装的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