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动型、通用型蓄电池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8-03-24):
起动型、通用型蓄电池,只知道它们使用时的放电电流时间特性不一样,但其内部构造、制造特点不知道有什么不同?

网友A:
起动型、通用型蓄电池俱体的我还没有了解过。

楼主:
网上这方面资料很难找,很困惑。
只知道起动型的放电是大电流,时间短,通用型的电流小,时间长。

网友:
如楼上听雨观雪说的。

我想可能是
启动型的抗冲击性要强些吧。。
通用型的相对弱些吧。。。

网友B:
启动用蓄电池正副极板都是片状涂膏式,其他用途的蓄电池正极板有管式的

网友C:
启动用的有一个重要参数:冷态起动电流。
我觉得关键就是极板与极板间的跨线的载流量大还有极板的骨架载流量大,我是这么认为的,就像用导线连接设备,电源容量够但是导线的载流量不够就限制了功率,电流自然就不能更大!!
个人观点,敬请批评指正。

楼主:
启动型的用的导线都很大的,大电流工作。
对于蓄电池,要求当然是瞬间能提供很大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