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沃 CVF-P3 11 kw 一上电就 P.OFF

楼主(2008-03-24):
修一康沃 CVF-P3  11 kw   原先是模块坏  开关电源也坏  现在开关电源修好了 不装模块 现在上直流530V,一上电就显示 P.OFF  参数也不能改。请教一般是什么原因啊?  谢谢大家了
还有这种机器的电压检测部分在那里啊?我找了半天也找不到。是A788j吗?  谢谢了

楼主:
机器已经修好,确实是缺相部分的原因!呵呵……

(:

网友:
呵呵
休好了就可以
能跟你联系吗
留下联系方式
我QQ

网友A(2008-04-29):
楼主能详细说说是什么情况吗?给大家学习学习啊!

网友B:
输入缺相

网友C:
故障P.OFF
康沃变频器上电显示P.OFF延时1~2秒后显示0,表示变频器处于待机状态。在应用中若出现变频器上电后一直显示P.OFF而不跳0现象,主要原因可能为输入电压过低、输入电源缺相及变频器电压检测电路故障。处理时应先测量电源三相输入电压,R、S、T端子正常电压为三相380V,如果输入电压低于320V或输入电源缺相,则应总判定为外部电源故障。如果输入电源正常,则可判断为变频器内部电压检测电路或缺相保护故障。对于康沃G1/P1系列90kW及以上机型变频器,故障原因主要为内部缺相检测电路异常,缺相检测电路由两个单相380V/18.5V变压器及整流电路构成,处理时可测量变压器的输出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D(2008-05-30):
有谁知道康沃变频器CVF-G1如何改功率.谢谢.

网友E:
是欠压故障

网友F:
康沃G1不是老机器了吗

网友G:
不装模块有的机器是要报off的.

网友H(2008-12-01):
KEB上电就跳P.OFF什么原因啊

网友I(2013-03-04):
输入缺相,检查输入3相电,可以短接缺相线路181光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