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台1P的空调用2.5平方毫米的线可以吗?

楼主(2008-03-24):
5台1P的空调供电,用2.5平方毫米的线可以吗?如果按电线载流量表看,2.5平方的线可以安全带载5K多瓦了,请给点建议。

网友A:
理论值是够了,但现在的导线质量不敢恭维,请用4mm的。

网友B:
你得考虑,穿墙打折,至少得4MM

网友C:
应该用6MM的,4的现在的电线比较悬 2.5是决定发热的

网友D:
相线用4MM平方,零线用2.5MM平方,但一定要接地线

网友E:
你最好用6MM平方,现在国产线都不打标

网友:
汗~~~从2.4到4再到6。。。看来国产线大家都是有共识的了。。。呵呵

网友F:
用4的好一点,保险嘛,5台空调都买了还省 那干嘛!

网友G:
5台空调是不是一定要同时开?

每台空调说是1p是不是真是1p?

反向考虑了没有?

网友H:
要我得选6平方的。
富裕点好。

楼主:
预设的,不一定会同时开,有一个空调将布置在厨房里,其余的都在房里,以后可能会发展到5台.
看了很多1P的空调,其制冷功率一般在800W左右.而制热功率可能会达到1500W左右(加上电热辅助器功率).
这样2.5的线可能余量不足,看来只有用4平方毫米的线了.

用6平方的线也太大了吧.家庭布线有几个用那么粗的线的?按你们那样说,普通插座用2.5平方毫米也不够的啦?

网友I:
6平方的

网友J:
是公家用还是家庭用.要是家庭就用6平方的吧.毕竟坏了不好修啊.

网友K:
用6平方的吧,空调启动时电流是正常工作时的5--7倍.

网友L:
如果是总电源的话,用六平方的不为过的,事实上也替你自己节省的!

网友M:
“按电线载流量表看,2.5平方的线可以安全带载5K多瓦了”
此话错的

一,5台1P的电功率总和不是5KW,还不到4KW
二,即使4KW也要三十多安电流,用2.5肯定够的

网友M:
晕,少了一个字,用2.5肯定不够的

网友N:
完全可以,1P=735W总共8个电流左右
1平方线4~6个电流2.5能跑10个电流。

楼主:
下面引用由电工九段在 2008-3-25 20:14:00 发表的内容:
  “按电线载流量表看,2.5平方的线可以安全带载5K多瓦了”
此话错的

一,5台1P的电功率总和不是5K…
--------------------------------------------------------------------------------------------

“4KW也要三十多安电流”请问你是怎样计算其电流的?

楼主:
下面引用由六大件在 2008-3-25 22:15:00 发表的内容:
  完全可以,1P=735W总共8个电流左右
1平方线4~6个电流2.5能跑10个电流。
--------------------------------------------------------------------------------------------
“1P=735W总共8个电流左右”
请问你是怎样计算其电流的?

我查看了“电线电缆数据表”,2.5mm2铜线(VV),单芯载流量为28A,它到底是以什么为依据的?直径只有1.78mm的铜线真的可以通28A?

网友M:
你是怎么计算电流的?
用1000/220=4.5A?
功率因数考虑没?

网友O:
   预设的,不一定会同时开,有一个空调将布置在厨房里,其余的都在房里,以后可能会发展到5台.
看了很多1P的空调,其制冷功率一般在800W左右.而制热功率可能会达到1500W左右(加上电热辅助器功率).
这样2.5的线可能余量不足,看来只有用4平方毫米的线了.
----------------------------------------------------------
  如果在不计功率因数的前提下,五台空调制热时的总电流即可达到35A,而四平方铜线的长期允许额定载流量只在30A左右,再加上你是家用,存在穿管,实际载流量只能按24A考虑.建意总进线采用6平方铜线.

网友P:
6平方的,大一点好。

网友Q:
建议用 6平方的

楼主:
好的,余量大点好。
谢谢大家的意见。

网友R:
太能开玩笑了。如果套管的话只能是原来载流量的百分只80-90

网友S:
   最好用4平方的,安全.

网友T:
有点小

QQ386191731
昆山中宇工控
诚交天下工控朋友[/b]

网友U:
小点, 最好用4平方的。

网友V:
公司就用10平方的,说不定那天又加几台呢?个人就用6平方的吧

网友W:
到底应该用几个平方的,我都看糊涂了

网友X:
放6平方的,留点余量.长远考滤嘛.

网友Y:
最少6MM的.最好用10MM的.

网友Z:
还是考虑大一些。在4平方就可以了

网友AA:
要我得选6平方的。

网友AB:
你是家用吗?5台空调全接一条线路上?还是5路分支?如果5路分支用2.5平方的足够了,但是母线最少要选6平方的

网友AC:
引用 网友D:
相线用4MM平方,零线用2.5MM平方,但一定要接地线

牛!单相负载相线和零线的电流不一样?

网友AD:
安装过载保护装置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AE:
对:ranranplay关于5台空调是不是一定要同时开?

每台空调说是1p是不是真是1p?

反向考虑了没有?
内容的回复:

最少用4平的, 最好是用六平的

网友AF:
应该用6平方。长时间用要考虑余量,不能设计得太细。还要考虑有没有机会同时起动的可能性。

网友AG(2008-04-23):
      用6MM的,留点余量.

网友AH:
引用 网友L:
如果是总电源的话,用六平方的不为过的,事实上也替你自己节省的!

网友AI:
用6MM的,留点余量,说不定以后又增加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