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压力波动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8-03-24):
我处有一个液压系统,其工作压力设定在12Mpa,电磁溢流阀得电后,其它执行机构油缸还不动作时,压力波动很大,从12MPa到9MPa间,压力表指针急剧摆动,估计一秒钟升降一次,压力越高摆动频率越大。此系液压系统中还有一个储能器。这个样子使用也有一二年了,但总感觉这样使用不好,对整个系统都有冲击。
因此请各位高手对此现象进行分析,会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楼主:
液压方面的问题看来少有人感兴趣啊!

网友A:
估计是泵的问题~
用的是什么泵~恒压变量泵?
不然一个就靠溢流阀溢流的系统不会如此.对了你的电磁溢流阀,也有可能是电磁阀部份出了问题.

楼主:
泵是阿托斯的叶片泵。我们考虑也可能是电磁溢流阀的问题,但拆装过几次还是不行。看资料大多说是弹簧部分问题,但溢流阀里有两个弹簧,一个是先导阀处的的,一个是主阀里的,液压阀里的弹簧又没办法随便更换。原阀是国外一个小品牌的,也很难找配件,还是头疼啊!

网友:
液压最害怕的是油管内部有空气。。内部空气压缩性是最容易造成波动的。

网友:
atos的东西还是很不错的。。。质量问题应该不会。。

网友A:
如果是电磁溢流阀的问题~可以听:听电磁阀有无非正常燥声
可以摸:把手伸到油箱去摸溢流口的油管的出油是否正常.
如果确实是此问题~并且配件不好买~建议做一个连接块~曾经有很多就是这样修的~成本较低.

网友A:
还有~`系统供油不足也有可能出现此症状~建议检查一下进油口~看看滤清器啥的有没有污物~~我就曾修过一个类似液压问题~~压力波动大压力还上不去~他们请的维修人员只差没把整个液压系统换掉~从泵到阀没一个没换~~甚至还有人把液压回路都改了~问题还是依然如故.后来不知怎么找到了我们~经检查~~呵呵~~只差没笑死~~问题是滤清器上有一块抹布~~压力一高就把抹布吸住~`供不了油~`
楼主啊~~你这问题也肯定难不到哪儿去~~慢慢的~~仔细的检查肯定能查出问题~~
若是还没查出问题~~就把液压原理图贴上来让大伙儿来分析分析吧~~

网友B:
储能器要定期补压,是不是压力不够啦?

网友B:
供油不足油压泵会间歇异响

楼主:
压力波动当然也伴着异响,嗡嗡的!手是没法伸进油箱的,没有开口,只有一个小的加油口。
储能器会引起压力波动吗?
其油路很简单,压力波动时也只是电磁溢流阀起作用,其它换向阀都还没动作。

网友C:
你们的储能器是给某个专用动作用的,还是给整个系统用的,应该是有区别的.如果是给系统用的,此时已储能,如果系统油箱不够大的话可能会出现楼主说的这种现象.个人看法

楼主:
动作机构只有两个,储能器是供整个系统的,油箱是很大的。

网友D:
我觉得还是溢流阀的问题!

网友A:
蓄能器按道理不会引出此毛病~~特别是剧烈的压力变化。多做试验,多多分析,问题就会查出来。

网友E:
会不会是内部泄漏大,造成溢流阀频繁工作?
以前我碰到过两次内泄大的情况。
一次是某个工艺孔上的堵头中的一个密封垫片老化开侧了。
第二次是插装阀中把一个无先导孔的阀芯装错成有先导孔的阀芯(维修人员拆卸时未按编号排放零件,这个教训大。)

楼主:
楼上所说的内部泄漏大是什么意思呢?有点不太懂。

楼主:
怎么搞的图片又发不出去了?

楼主:
上面的图片是这个压力系统的。
不好意思,图片发错了,重了。

楼主:
这个是电磁溢流阀的图片。

网友C:
咋没有看到电磁阀线圈,看上去象个先导式溢流阀.

网友E:
我的想法是:
从油泵出来的节点上有两条支路,一支路过溢流阀回油箱;另一路过一单向阀进系统。
油泵供油,系统压力上升到设定值,在液压缸没工作前,通过溢流阀卸荷,这时泵口压力下降,系统压力高于支点压力,单向阀关闭,系统处于保压。
如果这时有内部泄漏,比如单向阀没关好,那么系统压力将随泵口压力下降。

楼主:
系统压力高于支点压力,单向阀关闭,系统处于保压。
什么是支点压力?

网友E:
呵呵打错了。是“节点”。
抱歉抱歉。

楼主:
这里供向系统工作的单向阀是否关好应该关系不大,因为过单向阀后还有换向阀,换向阀不工作,整个系统应该还是关闭的,泵出的油进不去,只有溢流阀在起作用。

网友F:
执行油缸动作是压力稳定吗?

网友A:
哥们~自己不动手做试验~光听大家说~要找出问题来是一件麻烦的事情~呵呵~~

楼主:
执行油缸动时压力肯定也会波动,并且下降幅度会更大,但这是正常的。目前不正常的是不动作时压力在不停的波动,并且频率比较高,应该有一秒一次,整个系统嗡嗡响,电机都在抖动。

网友E:
你说的压力波动,指的是泵出的压力?或是蓄能器的压力?

楼主:
压力表上看的到的压力,应该是整个系统的压力,不过应该也是储能器的压力。

网友G:
有三个办法可以很容易的检查
1、把压力表移到储能起上看压力是否稳定(储能器的后面有一个接表的牙孔),我看你的照片你的压力表接在溢流阀块上。溢流阀的启动和关闭频繁会影响附近压力的波动。
2、将电磁溢流阀切掉,也就是不要溢流动作让整个系统憋住,看系统可以达到多少压力,是否稳定。可以确定是否溢流阀不正常的开启。
3、在气缸没有动作的时候检查液压缸的回油(需要拆卸油管)假如有回油就表示内泄露严重。

网友E:
图中那个压力表的压力应该是油泵出口的压力,不是系统的保压压力。
第三次元的第一个办法蛮好。
还有另外一点是,蓄能器上的压力继电器是不是正常工作?这个也能引起溢流阀频繁动作。

楼主:
电磁溢流阀应该没有频繁动作,这个可以肯定的。
蓄能器上没有压力继电器,图片上可能不是很清,那个是油温检测的探头。
压力表装到蓄能器上看看这个办法倒容易试试,有结果向各位关心的人通报。

楼主:
这个系统在停止工作后蓄能器的压力好象是不能卸掉的,所以不敢把螺比拆下换压力表,因为曾经有一次拆下螺丝时油喷出了很多。

但我今天拍了一段压力波动的视频,不是很大,有900多K,本想传到工控Tv,但现在好象传不了。哪位感兴趣,留下邮箱,我可以发过去。或者真接给我邮箱留言:hege377@163.com

网友A:
哥们还没弄好啊~~~~~~~

楼主:
是没弄好,但是可以用。

网友H:
应该是溢流阀的问题吧

如果怀疑里面的弹簧有问题又不能更换,可以加工一个小垫片加进去,缩短弹簧的行程

楼主(2008-05-17):
这个办法试过,但没有效果。

网友I:
应该是溢流阀可能性大。

网友J:
这个系统在停止工作后蓄能器的压力好象是不能卸掉的???

将手阀关掉不就可以接压力表了么?

你所需要解决的是溢流阀的压力表压力波动,那么就从引起溢流阀压力波动的原因逐个排除,可能有以下几点

1。系统压力波动

2。油液混进了空气

3。液压缸串油

4。溢流阀排油不顺畅,回油背压过大

5。显示压力与实际有误

6。溢流阀电磁铁阀芯卡,动作不灵敏

7。油温过高,工作油液黏度选择不当,或者液压油脏

8。溢流阀控制电压不稳定

9。泵头密封有问题,用听棒听

我这有一个典型的案例,可发邮件联系258447942@qq.com

楼主:
看来楼上是行家,马上给您发邮件!

网友K:
蓄能器没气了.加点氮就好了.你的阀是哈威的不?

网友K:
楼主有结果给个信,我认为我说的可能性最大.你可以看看.filypig@163.com

楼主:
引用 网友K:

蓄能器没气了.加点氮就好了.你的阀是哈威的不?

回楼上,换向阀是ATOS的,这个电磁溢流阀不知是什么牌子的。刚刚去看了一下上面可以看到的标志是:HARTMANN+LAMMLE。是叫哈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有结果给个信,我认为我说的可能性最大.你可以看看.filypig@163.com

好,感谢!如果可以一定回信!

网友L:
把原理图发出来好分析

楼主:
这个机器没有原理图,丢失了,机器很老。

网友M:
安装一个《液体压力脉动消除器》可以减小脉动振幅94%左右,它是利用飞轮惯性原理消除震动的,这和滚齿机进行间断切削刀架上的飞轮作用一样。这个装置像个空心圆盘,串联在泵的出口,液体由切向进入,使它在盘内旋转,液体由盘的中心输出,旋转的液体形成液体飞轮,隔离进出口液体的震动。

参见专利申请号:87216191公告号:CN87216191,http://search.sipo.gov.cn/sipo/zljs/hyjs-browse.jsp

楼主:
这个东西肯定会消耗能量!

网友N:
对:荷戟独行 关于
内容的回复:

你好:请问照片中的系统是何设备。

网友O:
开关电磁伐的瞬间是肯定会造成储能罐液压表波动的,

网友P:
油箱油面高度过低造成油压不稳

网友Q:
电磁溢流阀动作回差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O:

开关电磁伐的瞬间是肯定会造成储能罐液压表波动的,

并不是电磁阀动作时的波动。而是不动作时快的波动。

楼主:
引用 网友P:

油箱油面高度过低造成油压不稳

也不是这个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Q:
电磁溢流阀动作回差太大。

不理解这个是什么意思?回差太大

楼主:
蓄能器的压力确定
蓄能器的压力P0应根据使用情况的不同分别确定:
1、用作辅助动力源时,压力P0一般按最低工作压力P1的80~90%选取,并保证压力P0≥0.25P2(最高工作压力);
2、用作吸收冲击压力时:P0应等于或稍高于蓄能器设置点的正常工作压力,也有取安装部位阀关闭前的压力的60~70%;
3、用作吸收脉动压力时:P0取平均工作压力(P1+P2)/2的60%或系统最低工作压力;
4、用作热膨胀补偿器,吸收封闭回路液压系统受热时由于油液体膨胀系数大于管子材料的膨胀系数而多出来的油液体积,从而把系统压力限制在安全范围内。在这种情况下,蓄能器的充气压力应等于或稍低于液压系统封闭回路的最低工作压力;
5、用于同时作为系统蓄能和吸收压力脉动及冲击压力之多功能元件使用时,充气压力P0可取在平均工作压力的40~80%的范围内选取。

网友R:
一般是油路脏堵所致!

网友S(2008-08-11):
罗升企业上海分公司 肖德寿 13636699416,021-51875200*863 www.acepillar.com.cn EMAIL:xiao.deshou@acepillar.com.cn

电气控制:数控装置(HITECH海泰克,瑞典北尔BEIJER)、数控系统 (beijer) 、伺服系统(以色列ELMO,日本横河,台湾上银,台湾东元)PLC (日本横河,台湾丰炜VIGOR ) , 德国伦茨lenze ,东洋变频器、温度及位置传感器等

台湾上银HIWILL 直线传动:直线导轨、滚珠丝杠、精密线性模组、线性致动器等。

旋转传动:(德国亚特兰大<ATLANTA> ;德国NEUGART;日本住友 减变速机、日本三木 齿轮/齿条、联轴器、离合/刹车器等。

台湾金器 (MINDMAN) 气动传动:气源处理组件、控制阀、执行元件等。

意大利 液压传动:控制阀、泵、液压缸及液压系统集成。

电子器件:工业电子硬盘。

系统工程:承揽自动化系统工程设计、选型配置、调试。

罗升企业成立于1984年,是亚洲传动控制领域卓越品牌通路商。集团总部设于中国台北,在天津、香港和新加坡分别设有子公司。分布于大陆、台湾、香港、新加坡的二十几个直销事务所、几百家经销机构及在亚洲其他地区的多家合作伙伴,已基本构成覆盖全亚洲地区的销售和服务网络。

子公司天津罗升企业有限公司成立于1993年,坐落在天津滨海开发新区---空港工业园区,厂区占地两万三千平米 ,是集解决方案、采购、加工、仓储、物流、销售、售后为一体的全面整合型服务企业。服务领域涉及机械制造业、工厂自动化、航空/航天、电力、冶金、石化、医疗等领域。

天津罗升经过长期的诚信服务,与许多世界知名的生产厂商及广大用户,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成为国内制造业引进先进技术和产品的高速通路。为快速、近距离服务于分布在全国各地的用户,设立了十几个销售服务分支机构及几十家经销商;为高水平、专业化服务于机械设备配套厂商,设立了各专项服务产品处;为综合性、系统性服务于各行业用户,设立了系统工程部;以不同的方式向各类用户提供全方位、高水平的整合服务。目前正朝向传动控制产品的供应、技术、服务中心高速发展。

随着电子商务系统的升级建设,罗升逐步实现服务网络化,最终将实现客户网上订货,在线查询货期,在线技术服务等全方位信息化服务。

天津罗升长期策略:立足中华、胸怀全球、优势互补、制造双赢。

心态决定状态,心胸决定格局,眼界决定境界!

网友T(2008-11-04):
也不知道问题解决了没有,一般来说压力突变时伴随着“突、突”声的,有可能是某一根控制线接触不良,如果没有这声音的话,就可能是溢流阀的故障了。

网友U:
引用 网友C:
关于你们的储能器是给某个专用动作用的,还是给整个系统用的,应该是有区别的.如果是给系统用的,此时已储能,如果系统油箱不够大的话可能会出现楼主说的这种现象.个人看法

储能器是给某个专用动作用的加压

网友V:
2 楼和 5 楼说的对,但是你也可以先小流量启动然后加大压力啊.

网友W:
油位不足 一般是溢流阀内弹簧疲劳或调整不当,系统进入空气(将你所说的电磁溢流阀得电其它执行机构油缸还不动作时)之后管接头松一点最好是设备高位处的接头松动排气(因为空气是向高位走)。一般储能器很难损坏其作用是吸收系统冲击高压同时释放补偿系统压力,电磁阀串油不应该造成系统压力不稳。个人认为是系统进入空气与溢流阀问题。建议查油泵出油口溢流阀(不是电磁阀),其作用是保护系统设备,当压力超过设定值时溢流排油,当外部压力降低设定值时,溢流关闭

网友X(2012-01-29):
叶片泵压力表在工作时压力不稳定是什么原因?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X:
叶片泵压力表在工作时压力不稳定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