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S7-200通讯问题

楼主(2008-03-24):
S7-200的RS485口支持MPI协议,为什么可以用 PC Adapter USB(S7-300/400 USB 口串行编程电缆)连接,而不能用PC Adapter RS232(S7-300/400 USB 口串行编程电缆)连接呢,不都支持MPI协议吗?
再就是这个接口支持PROFIBUS吗,还是要外加EM277才行呢?

网友A:
因為原裝的西門子300/400系列的USB編程電纜支持PPI,MPI,DP通訊,且支持全速率的通訊連接,因此價格昂貴。
而串口電纜卻不支持西門子的PPI協議,因此不能用于200的編程中。
不支持Profibus,您需要為支持Profibus DP協議而添加EM277.
以上!
Good Luck!

网友B:
同意楼上的分析。
增加一点,加了em277也只能做profibus从站

网友C:
是可以用的,我们公司就是RS232转RS485的通讯线,连接时调好波特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