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I电缆和PROFIBUS电缆有什么区别吗

楼主(2008-03-24):
MPI电缆和PROFIBUS电缆有什么区别吗?如果两个设备直接用MPI电缆通讯,两端也要象PROFIBUS一样 接上电阻吗?

网友A:
從西門子官方線材選型資料來看,并不存在所謂的MPI電纜與DP電纜,因此您放心的使用,對于不同的使用環境,西門子相對應的通訊線纜的型號不同,也就對應的訂貨號不同,但是國內大多數用戶僅僅針對于使用的通訊來選擇,而非使用環境。如果只有兩個設備,那么是不需要使用終端電阻。

网友B:
区别还是比较大的,执行的协议不一样!使用MPI电缆通讯不需要加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