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 300的 数据块

楼主(2008-03-24):
问号处填什么 ???

网友A:
填背景数据块

网友B:
就是背景数据块(DI)

网友C:
看样子又是一个菜鸟。

网友D:
一个FB必须对应一个DB,应填写所对应的DB号,如DB1,还可以填写其符号地址。

网友E:
菜鸟有什么?谁不是从菜鸟过来的?

网友F:
就是填写背景数据块。

但一定要注意是FB1的背景数据块,别填写成别的了,假如你有几个的话。

网友G:
背景数据,DB块

网友H:
db1,就可以了,d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