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老烧单相电机电容的原因

楼主(2008-03-24):
一台单相电机,最近老烧电机启动电容(450V500UF),请问原因何在,为离心开关启动

网友A:
看电容是否配套

网友B:
启动力矩太大,检查机械部分,加大启动电容.

网友C:
450V500UF? 请问电机多大?

网友D:
检查一下离心开关

网友E:
检查离心开关,检查绕组电阻是否正常

网友F:
离心开关没断开,换掉.

网友G:
电容估计用错了,500UF的电容太大了吧,还有离心开关是不是不能正常脱开呢?电容只是当作启动电容使用的

网友H:
这应是电阻起动是电容运转电机,照我看有以下几个方面,你去查查看:1.离心开关有没在电机运转起来后的一定时间(10s~30s的样子)断开,(可以接个大电流表看电流的变化,电流表量要够噢)
2.电机运转后量电容两端电压是多少?看有没超过其额定电压:一般110v电机用的是250v的电容,220v电机用的是370v(国外)/450v的电容
另外楼主可否说一下你的电机多大功率啊,多少电压和频率啊,用这么大电容?可以加QQ交流一下:120491244,注明工控就行了

楼主:
电机功率是2.2.KW,电压是220V

楼主:
这两天有点忙,请问电容应该怎样根据功率来选择

楼主:
该电机用了两个电容,一个500UF,另一个用了50UF,请问设计选择的合理吗

网友C:
电机功率是2.2.KW, 用500UF太大,难怪要烧,50的足够了。

网友I:
我也遇到过,经查原因是重负荷频繁启动造成的。

楼主:
电机经常频繁启动,过载的情况也常有,但是500UF启动后就转为运行电容工作了

网友J:
电容质量问题
电容过小
超负荷启动

网友K:
两个电容是因为50uf的是运转电容,500uf的是启动电容,可能是电机启动力矩太大,有没有堵转的嫌疑。我单位的绞肉机就是这种电机

楼主:
该电机是用在弹花机上,就用来弹被絮的

网友L:
2.2千瓦用500VF太大,可以改用250—300VF的,还要检查离心开关的位置,及触点。

网友M:
一般情况电机是无须配这么大电容,你该先换了再说

网友N:
我遇到很多了,绝大多数是电容质量的问题,记住,一个盒子里的电容质量是一个样的了.

网友O:
电容究竞是“大”了呢还是“小”了呢?

    多数人认为大了

楼主(2008-05-22):
应该怎样正确选用这两个电容呢?请高手给点建议

网友P(2009-11-29):
应该是200UF和50UF吧                    有探讨电工问题的请加群 966276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