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伦茨EVF9328-EV变频OH4故障

楼主(2008-03-24):
求教:有一台伦茨EVF9328-EV变频器开机一段时间显示OH4故障.经检查发现风机和风机控制电路损坏.修复后故障依旧.手摸实际温度并不高.

网友A:
可以检查变频器的风扇,也有可能变频器的功率板风扇的电路有损坏,有事可以发我邮件或QQ,QQ:781363176,EMAIL:zhangxiaotinglovesk@yahoo.cn

网友B:
看一下端子有没有执传感器输入(PTC)的,有的话短接试一下!

网友C:
散热器温度2(可调的,代码C0122)

网友D:
有可能是变频器驱动板检测光耦坏掉了。

网友E:
OH4参数上应当可以取消吧

网友F:
www.shdongtong.cn 上海东彤变频器维修中心能帮助你

网友G(2009-03-16):
伦茨伺服控制器 EVF9328-EV
伦茨伺服控制器 EVF9326-EV二台现货优惠摔卖,特优惠哦

13810296108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