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电气火灾成因及预防

楼主(2008-03-24):
当前,随着我国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大量的各种各样的家用电器不断走进居民家庭,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离不开的必需品。然而,随着家用电器的日益增多,生活用电的大量使用,潜在的电气方面的火灾隐患也在不断地上升,发生了许多令人深思令人心痛的火灾事故。家庭电器防火已成为我们当前火灾预防工作中的一项十分重要和紧迫的工作。

  所谓的电气火灾一般是指由于电气线路、用电设备、器具以及供配电设备出现故障性释放的热能;如高温、电弧、电火花以及非故障性释放的能量;如电热器具的炽热表面,在具备燃烧条件下引燃本体或其他可燃物而造成的火灾,也包括由雷电和静电引起的火灾。

  家庭电气火灾其成因主要表现在:一是电气线路上;二是用电设备和器具上。只要我们很好地抓住这两方面工作,就能很好地预防电气火灾。

  怎样预防用电设备和器具火灾?使用过程中主要是正确按照操作规章,使用合格的用电设备和器具,并仔细做好用电设备和器具的管理。

    但对于电气线路为何会造成火灾,怎样预防电气线路火灾,许多居民和群众都感到很茫然,无从下手。下面我就着重地谈一谈电气线路火灾的成因及其预防措施。通过实践经验和理论研究表明:由电气线路引起的火灾其原因主要是由于线路漏电、短路、过负荷、接触电阻过大或绝缘击穿造成高温、电火花和电弧等所造成的。

  在家庭生活中,在多年的火灾事故调查中,我感到在居民家庭电气火灾中,由于线路漏电、短路、过负荷、接触电阻过大等所造成火灾事故的比例居多,而且一直呈上升趋势。下面我逐一介绍和分析引起家庭电气火灾的这四种情况:

  一、漏电火灾

  所谓漏电,就是线路的某一个地方因为某种原因(自然原因或人为原因,如风吹雨打、潮湿、高温、碰压、划破、磨擦、腐蚀等)使电线的绝缘或支架材料的绝缘能力下降,导致电线与电线之间(通过损坏的绝缘、支架等)、导线与大地之间(电线通过水泥墙壁的钢筋、马口铁皮等)有一部分电流通过,这种现象就是漏电。

  当漏电发生时,漏泄的电流在流入大地途中,如遇电阻较大的部位时,会产生局部高温,致使附近的可燃物着火,从而引起火灾。此外,在漏电点产生的漏电火花,同样也会引起火灾。

  二、短路火灾

  电气线路中的裸导线或绝缘导线的绝缘体破损后,火线与火线,或火线与地线(包括接地从属于大地)在某一点碰在一起,引起电流突然大量增加的现象就叫短路,俗称碰线、混线或连电。

  由于短路时电阻突然减少,电流突然增大,其瞬间的发热量也很大,大大超过了线路正常工作时的发热量,并在短路点易产生强烈的火花和电弧,不仅能使绝缘层迅速燃烧,而且能使金属熔化,引起附近的易燃可燃物燃烧,造成火灾。

  三、过负荷火灾

  所谓过负荷是指当导线中通过电流量超过了安全载流量时,导线的温度不断升高,这种现象就叫导线过负荷。

  当导线过负荷时,加快了导线绝缘层老化变质。当严重过负荷时,导线的温度会不断升高,甚至会引起导线的绝缘发生燃烧,并能引燃导线附近的可燃物,从而造成火灾。

  四、接触电阻过大火灾

  众所周知:凡是导线与导线、导线与开关、熔断器、仪表、电气设备等连接的地方都有接头,在接头的接触面上形成的电阻称为接触电阻。当有电流通过接头时会发热,这是正常现象。如果接头处理良好,接触电阻不大,则接头点的发热就很少,可以保持正常温度。如果接头中有杂质,连接不牢靠或其他原因使接头接触不良,造成接触部位的局部电阻过大,当电流通过接头时,就会在此处产生大量的热,形成高温,这种现象就是接触电阻过大。

  在有较大电流通过的电气线路上,如果在某处出现接触电阻过大这种现象时,就会在接触电阻过大的局部范围内产生极大的热量,使金属变色甚至熔化,引起导线的绝缘层发生燃烧,并引燃烧附近的可燃物或导线上积落的粉尘、纤维等,从而造成火灾。

  以上我们总结了造成家庭电气火灾的四种主要原因,下面,相应地浅谈一下预防漏电火灾、短路火灾、过负荷火灾和接触电阻过大火灾所应采取的措施和对策。主要是认真做好日常生活中以下几个方面事项:

  1、对用电线路进行巡视,以便及时发现问题。

  2、在设计和安装电气线路时,导线和电缆的绝缘强度不应低于网路的额定电压,绝缘子也要根据电源的不同电压进行选配。

  3、安装线路和施工过程中,要防止划伤、磨损、碰压导线绝缘,并注意导线连接接头质量及绝缘包扎质量。

  4、在特别潮湿、高温或有腐蚀性物质的场所内,严禁绝缘导线明敷,应采用套管布线,在多尘场所,线路和绝缘子要经常打扫,勿积油污。

  5、严禁乱接乱拉导线,安装线路时,要根据用电设备负荷情况合理选用相应截面的导线。并且,导线与导线之间,导线与建筑构件之间及固定导线用的绝缘子之间应符合规程要求的间距。

  6、定期检查线路熔断器,选用合适的保险丝,不得随意调粗保险丝,更不准用铝线和铜线等代替保险丝。

  7、检查线路上所有连接点是否牢固可靠,要求附近不得存放易燃可燃物品。

网友A:
很好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