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无刷伺服?
不会,学习!

楼主(2008-03-24):
什么叫无刷伺服?硬件上和有刷有什么不同,在性能上又有什么不同?知道的给教教,在此谢谢

网友A:
一般而言,交流伺服都可以称之为无刷伺服,主要是针对直流电机的有刷结构而言,可以达到免维护,无火花。

不会,学习!

网友:
还请说详细点....

网友B:
电机内部没有换向的电刷的,就是无刷电机。使用无刷电机的伺服就是无刷伺服。
还要怎么详细?

网友C:
一般而言,交流伺服都可以称之为无刷伺服,主要是针对直流电机的有刷结构而言,可以达到免维护,无火花
非常赞成斑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