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直流力矩电机的选型和控制的问题

楼主(2008-03-24):
因为要做一个设计,在这里请教请教各位高手一些问题,谢谢了~

现在要设计一个模拟系统,是想在汽车的转向盘后安置一个直流力矩电机,模拟真实情况下,驾驶员操纵转向盘时转向盘的回正情形。
现在知道需要力矩电机提供的力矩大小为(+)(-)10Nm左右,最大的不会超过(+)(-)15Nm,所需力矩会实时变化,想问问,这样的力矩要求可以选择什么型号的直流力矩电机?
我上网查了查,选择稀土永磁式直流力矩电动机SYL-200型号的行不行?
是不是像永磁直流力矩电机在购买时,都配有高灵敏测速发电机,可以不通过减速机构,直接带动负载?
还有,哪儿有直流力矩电机买呀?
出售直流力矩电机时,是不是配套的有驱动器,驱动器带有串口吗?

谢谢,谢谢,谢谢!

网友A:
用伺服电机。这种电机要驱动器的。因为你的要求不够完整,可能只要一套伺服控制系统就可以了。联系我:qq:4027 61721  我的网站:www.plc.123ye.com。

网友B:
力矩就是直接接负载的

配套驱动器肯定都有串口

详细情况可以联系QQ:36962168

网友B:
另外,你对转速,尺寸,电压都有什么要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