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电源模块

楼主(2008-03-24):
求购直流24V电源模块,主要用于plc的I/O模块的扩展电源,用于驱动中间继电器,电磁阀,压力表显示器,要输出1KW,最好给出报价,型号,名牌,220VAC变24VDC。

网友A:
楼主想要便易的还是??

网友B:
明纬 MW S-100-24  100W的。

楼主:
想要好点的,国外的

网友:
1000w也就是说需要42A。可以找变压器商定做。相对价钱都会比较便宜。只是电流有点大。。。。

网友C:
不用定作,买3个400w的并联,还要3个二极管(防止反冲),二极管选大点,最好要有散热器。
建议买菲尼克斯的、SIEME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