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根线电机的接法

楼主(2008-03-24):
该电机有9个接线,一般的电动机只有6个接线端子。我不知道该怎么接三角形接法?同时降压启动时也不知道怎么接线?这是我第一次碰到这种电机,请高手指点指点,帮忙解决,谢谢了。

另外有没有这种类型电机的资料可以让我参考参考,了解一下其内部的绕组结构。谢谢!

网友A:
 双速电机吧??

网友B:
是不是延边行接发的电机

网友C:
我们单位的多速电机就有九个端子的

网友D:
应该是多速电机

网友E:
  我也不知道,学习一下

网友:
铭牌一般会标识出来的~多速电机

网友F:
双速电机

网友A:
电机有9个接线,也可能是双电压等级电机.

网友G:
双速电机一般6根线,9根的多速电机,看电动机铭牌。

网友H:
别乱猜了,看铭牌吧,没看到实物是不好说的,如果你是高手的话,可以通过量绕组电阻来区分的

网友I:
楼主可别说铭牌已经没有咯!

网友J:
是延边三角行吧

网友K:
多速电机,只有多速电机才会有9个引出线

网友L:
电机是延边三角启动才有9根线

网友M:
三速电机

网友N:
不知道的话就接线看下啊!!

网友O:
楼主说的详细点啊
不然怎么帮你

网友P:
     我这里有炉排电机,四速,12根线。

  9根线应该是 三速电机吧。

网友Q:
如果要问题请说明白!

网友R:
没见过,说来听听

网友S:
看电动机铭牌

网友T:
 9根线应该是 三速电机吧, 看电动机铭牌!

网友U:
电机有9个接线,双电压等级电机.我们单位进口电机就是这样的,而且资料明确说明了这是双电压等级电机。

网友V:
应该是多速电机,最好看铭牌.

网友:
学习了
还真没见过

网友U:
楼主,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是双速电机还是还是双电压等级电机啊?

网友W:
请楼主说的清楚点,9个接头的电机有可能是多速电机,也有可能是延边三角形启动的电机,你只提出有9跟接头,型号也没有谁也不敢肯定的告诉你怎么接,主要还是仔细看看铭牌了!

网友X:
大家说的都对,楼主怎么也不说话了

网友W:
是啊,楼主怎么不说话了,不说清楚怎么帮你啊?

网友W:
双电压等级的电机国内应该很少见吧?!没见过!造这样的电机,简直就是一种浪费啊!!!!!!

网友Y:
 应该是双速电机,你看一下接线图应该就知道了

网友Z:
延边三角形启动

网友AA:
双电压电机或双速电机,双速电机的可能性大,具体看铭牌。

楼主:
太对不起大家了,最近比较忙,没有时间上网。问题已经解决了,是供货商的问题。我们定购的是440V的电机,而厂家给我们的电机是即可以在440V下运行的又可以在220V下运行的。其内部接线到底是什么我也不清楚,反正不是延边三角形接法,也并非多速电机。厂家提供给我们的接线是,4-7、5-8、6-9、1、2、3,这是440V的接法。1-6-7、2-4-8、3-5-9,这是220的接法。后经厂家联系他竟然没有考虑要减压启动,以为只有直接启动。后退货换成了12线的电机,接线没有问题。电机都是普通电机,没有大家想的那样。不过在这里还是谢谢大家了!谢谢!

网友Q:
看看资料,可能是多速电机!

网友AB:
电机是延边三角启动才有9根线

多速电机,只有多速电机才会有9个引出线

都有可能

网友AC:
三速电机 ,混合绕组结构。

网友AD:
延边三角形降压启动的电动机或是双速电动机都是有9根出线。一定要分清楚。

网友AE:
电机是延边三角启动吧!

网友AF(2010-06-03):
大家帮帮忙,我这里也有一台双速电机。有九根引出线,不知道怎么接线。双速一般为两根线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