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0KW的电机你是用什么方式起动的?

楼主(2008-03-24):
各位大师:我想问问你们有用到250KW的电机的时候。是用什么方式起动的?有劳大家给我一个好的建议。当然是既经济型又好用是最好了。现在我打算用软起动来完成,我准备用一台软起动来带4台电机。就是不知该用多大的接解器来转换?

网友A:
用过:密炼机,Y-D起动,双接触器,320A.

网友B:
偶们这里最大低压电机是200KW,变压器容量够,直接起动。其它的大电机多用软启动。

网友C:
可以用B550的接触器来转换

网友D:
还是用自动频敏变阻器

网友E:
用过罗茨风机250KW,软启动,LC1-D620型号的接触器。

网友F:
多级离心风机用过自耦降压启动.变频控制等

网友G:
看负荷类型,不建议用一台软起动来带4台250KW电机,要有备份.

网友H:
这么大的电机,还是软启动好。

网友I:
可以用星三角启动,我公司的冷冻机就是这样的!

楼主:
感谢各位大师的指点!以后多交流!

网友J:
怎么启动要看你的负荷类型和使用方式
我这里的是:普通风机用,250KW,星三角起动,启动时关风门。

网友K:
可以用变频器

网友L:
与负载方式有关

网友M:
电机启动不是随便定的,主要要看负载启动时需要的转距以及电源容量而采用不同的启动方式,比如我们这里一千多千瓦的电机也有直接启动的,十几个千瓦的也有用电阻降压的

楼主:
我补充一下:我这个电机是用在球磨的。起动的转矩、电流都很大。电源容量也不是很大。我个人认为星三角和直接起动是没办法完成的。想寻求一种比较好的方法。

网友N:
软启动器

网友O:
Y-△起动,用几个高低接触器就行,我们厂就是自己做的配电柜,一个柜大概6000RMB(人工费除外).

网友P:
自动频敏变阻器

网友Q:
我们用过接触器,软启动以及星三角3中方式,当然变频最好但要10多万, 软启动次之,几万,星角最便宜,接触器好象是630A的

网友R:
用软启动一拖四!我这用的是一拖三180kw,不过要注意,不能连续启动,要给软启动足够的冷却时间!如果成本允许的话就变成一拖二两组!要选个好牌子!!接触器先选定牌子再找销售商!

网友S:
老办法用自藕星三角降压启动
现在用变频器

网友T:
1.用真空接触器 2 变频器起动

网友U:
我觉得最好用变频器起动

网友V:
支持软启一拖四

网友W:
您说的电机是不是绕线式的?如果是绕线式的使用水阻柜不错。

网友X:
15 楼 回复时间:2008-3-29 21:38:00
得分:0

电机启动不是随便定的,主要要看负载启动时需要的转距以及电源容量而采用不同的启动方式,比如我们这里一千多千瓦的电机也有直接启动的,十几个千瓦的也有用电阻降压的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Y:
15楼的说的对,根据负载启动转矩需要及电源容量选择........启动方式常见,星三角,软启动,自藕降压,变频器.........变频最好也最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