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海石油设施电气检验规定

楼主(2008-03-24):
6电气装置6.1一般规定6.1.1范围电气装置系指装设在浅海石油设施上的发电机组、变配电设备、用电设备、电缆等所有的电气装置。6.1.2性能电气装置的性能应满足以下要求:a)确保为平台正常生产和生活所必需的电气设备供电,而不需求助于应急电源;b)确保在各种紧急状态下,向安全处所必需的电气设备供电;c)确倮平台和人员的安全,免受电气事故的危害。6.1.3 布置和安装a)考虑安全和便于检修;b)电气设备的连接和紧固均应有防止其受振动而松脱的措施;c)电气设备的外壳防护型式应与安装场所的环境条件相适应; d)除安装在专用室内的电气设备外,其它对地电压或工作电压超过50v的电气设备,其带电部分均应有防止偶然触及的防护措施。6.2设计检验6.2.1平台图纸资料设计者应通过作业者(承包者)提交以下图纸资料,由发证检验机构审查认可:a)电气设备订货技术要求;b)电气说明书;c)电气设备表;d)电气材料表;e)主电源和应急电源电力负荷计算书;f)应急蓄电池组(包括临时应急蓄电池组)容量计算书;g)短路电流计算书;h)配电柜、箱接线图;i)电力设备布置图;i)主照明、应急照明和临时应急照明系统图;k)主照明、应急照明、临时应急照明和信号设备布置图;l)电机控制接线图;m)变、配电所一次接线图;n)变、配电所二次接线图;o)主干电缆布置图;p)危险区域中的电气设备布置图;q)设计变更单。6.2.2海底电缆图纸资料设计者应通过作业者(承包者)提交以下图纸资料,由发证检验机构审查认可:a)订货技术要求;b)电气说明书;c)电气设备表;d)电气材料表;e)选型计算书;f)路由图,图中应标明:1)起止点坐标;2)海床地形情况及高程;3)与海底已建设施(海底管线、海底电缆等)的相对位置关系;g)上、下平台或登陆固定图及终端安装图;h)设计变更单.6.3建造施工检验6.3.1发电机组6.3.1.1建造者应准备以下资料备查:a)产品说明书、合格证书及安装图纸等技术文件;b)试验记录;c)机组及其辅助装置的试运转记录;d)安装技术记录;e)设计变更单.6.3.1.2发电机组安装应按以下项目检验:a)型号规格;b)引出线的连接;c)撬装式发电机组的安装、固定;d)金属底座和外壳接地.6.3.1.3发电机组应按以下项目试验:a)测量发电机的相序;b)测量绝缘电阻;c)试运转;d)启动性能试验;e)稳态调速特性测定;f)转速波动率测定;g)瞬态调速率及稳定时间测定;h)空载电压整定范围;i)稳态电压调整率测定;j)电压波动率测定;k)超速保护装置试验;l)负载试验;m)过载试验(只限座台试验);n)并联运行试验(对需要进行并联运行的机组);o)稳态调速率可调范围;p)发电机主开关控制保护装置的试验.6.3.2干式电力变压器6.3.2.1建造者应准备以下资料备查:a)产品说明书、合格证书及安装图纸等技术文件;b)安装技术记录;c)试验记录;d)设计变更单.6,3.2,2干式电力变压器安装应按以下项目检验:a)型号规格;b)瓷套管;c)强迫风冷变压器冷却风扇;d)测温及温控装置;e)母线或电缆的连接;f)保护装置、测量仪表及二次接线;g)金属底座和外壳的接地.6.3.2.3干式电力变压器应按以下项目试验:a)测量绕组连同套管的直流电阻;b)所有分接头的变压比;c)变压器的三相接线组别和单相变压器引出线的极性;d)测量绕组连同套管的绝缘电阻和吸收比(变压器电压等级为35kv且容量为4000kVA及以上时,应测量吸收比);e)绕组连同套管应一起进行交流耐压试验;f)测量与铁芯绝缘的各紧固件及铁芯接地线引出套管对外壳的绝缘电阻;g)在额定电压下对变压器进行冲击合闸试验;h)变压器的相位。6.3.3 电动机6.3.3.1建造者应淮备以下资料备查:a)产品说明书、合格证书及安装图纸等技术文件;b)安装技术记录;c)试验记录;d)设计变更单。6.3.3.2电动机安装应按以下项目检验:a)型号规格;b)引出线连接;c)金属底座和外壳接地;d)防爆型式。6.3.3.3交流电动机应按以下项目试验:a)测量绕组的绝缘电阻和吸收比;b〉测量绕组的直流电阻;c)定子绕组的直流耐压试验和泄漏电流测量;d)定子绕组交流耐压试验;e)绕线式电动机转子绕组的交流耐压试验;f)测量电动机轴承的绝缘电阻;g)定子绕组极性及其连接的正确性;h)测量电动机的相序;i)电动机空载转动检查和空载电流测量.6.3.3.4直流电动机应按以下项目试验:a)测量励磁绕组和电枢的绝缘电阻;b)测量励磁绕组的直流电阻;c)测量励磁可变电阻器的直流电阻;d)测量励磁回路连同所有连接的设备的绝缘电阻;e)电机绕组的极性及其连接的正确性;f)调整电机碳刷的中性位置。6.3.4蓄电池6.3.4.1建造者应准备以下资料备查:a)产品使用维护说明书及有关技术资料;b)安装技术记录、充放电记录及曲线等;c)试验记录;d)设计变更单。6.3.4.2蓄电池安装应按以下项目检验:a)布线排列及极性标志;b)外壳;c)极板弯曲、变形及活性物质剥落等。6.3.4.3蓄电池应按以下项目试验:a)对蓄电池进行初充、放电试验;b)测量蓄电池的绝缘电阻。6.3.5电伴热设备电伴热设备安装检验及试验项目应符合SY/T4089-1995中5.4的规定。6.3.6.电热设备电热设备安装检验及试验项目应符合SY/T4089-1995中5.5的规定。6.3.7配电柜及二次回路接线6.3.7.1建造者应准备以下资料备查:a)产品说明书、合格证书及安装图纸等技术文件;b)安装技术记录;c)调试大纲、试验方法、试验记录;d)设计变更单.6.3.7.2配电柜安装应按以下项目检验:a)固定和接地;b)配电柜内所装电器元件安装位置及固定;c)二次回路接线的连接和标志;d)手车或抽屉式配电柜在推入或拉出时的灵活性以及机械闭锁情况;e)汇流排表面是否平整,无毛刺和裂痕;f)配电柜及电缆管道安装完后的封堵;g)防爆型式。6.3.7.3配电柜应按以下项目试验:a)测量绝缘电阻;b)交流耐压试验。6.3.7.4低压电器应按以下项目试验:a)测量低压电器连同所连接电缆及二次回路的绝缘电阻;b)低压电器连同所连接电缆及二次回路交流耐压试验;c)电压线圈动作值校验;d)低压电器采用的脱扣器的整定;e)低压电器通电动作效用试验;f)双电源互投开关的效用试验。6.3.7.5干式电抗器应按以下项目试验:a)测量绕组连同套管的直流电阻;b)测量绕组连同套管的绝缘电阻;c)绕组连同套管的交流耐压试验;d)额定电压下冲击合闸试验。6.3.7.6互感器应按以下项目试验:a)测量绕组的绝缘电阻;b)绕组连同套管对外壳的交流耐压试验;c)测量电压互感器一次绕组的直流电阻;d)互感器的三相接线组别和单相互感器引出线的极性;e)互感器的变比;f)35kV互感器应作局部放电试验。6.3.7.7真空断路器应按以下项目试验:a)测量绝缘拉杆的绝缘电阻;b)测量每相导电回路的电阻;c)交流耐压试验;d)测量断路器的分、合闸时间;e)测量断路器主触头分、合闸的周期性;f)测量断路器合闸时触头的弹跳时间;g)测量分合闸线圈及合闸接触器线圈的绝缘电阻和直流电阻;h)断路器操动机构的试验。6.3.7.8隔离开关、负荷开关应按以下项目试验:a)测量绝缘电阻;b)测量高压限流熔丝管熔丝的直流电阻;c)测量负荷开关导电回路的电阻;d)交流耐压试验;e)操动机构的试验。6.3.7.9套管应按以下项目试验:a)测量绝缘电阻;b)测量20kv及以上非纯瓷套管的介质损耗角正切值tgδ和电容值;c)交流耐压试验。6.3.7.10支柱绝缘子应按以下项目试验:a)测量绝缘电阻;b)交流耐压试验。6.3.7.11电容器应按以下项目试验:a)测量绝缘电阻;b)交流耐压试验;c)额定电压下冲击合闸试验。6.3.7.12金属氧化物避雷器应按以下项目试验:a)测量绝缘电阻;b)测量持续电流;c)测量工频参考电压或直流参考电压;d)放电计数器的动作情况及避雷器基座绝缘。6.3.7.13二次回路应按以下项目检验:a)测量绝缘电阻;b)做交流耐压试验;c)保护、控制、信号及测量等回路的功能试验。6.3.8平台上敷设的电缆6.3.8.1建造者应准备以下资料备查:a)电缆布线图、电缆清册和竣工图;b)产品说明书、合格证书及安装图纸等技术文件;c)隐蔽工程的技术记录;d)试验记录;e)设计变更单。6.3.8.2电缆敷设应按以下项目检验:a)规格、排列、标志牌装设;b)走线、紧固、机械保护、弯曲半径及单芯电缆的排列等;c)接地;d)终端、电缆接头和分支以及接线盒;e)在1类、2类危险区内电缆的连接;f)贯穿舱壁处的孔、洞密封。6.3.8.3电缆应按以下项目试验:a)测量绝缘电阻;b)做直流耐压试验并测量泄漏电流;c)相位。6.3.9接地装置6.3.9.1建造者应准备以下资料备查:a)竣工图;b)安装技术记录;c)测试记录;d)设计变更单。6.3.9.2接地装置安装应按以下项目检验:a)电机、变压器、电器、携带式或移动式用电器具等的金属底座和外壳接地;b)配电柜、保护柜、控制柜、箱及操作台等的金属框架和底座接地;c)交、直流电力电缆的接头盒、终端和膨胀器的金属外壳和电缆的金属护层接地;d)电缆桥架接地;e)封闭母线的外壳接地;f)电热设备的金属外壳接地;g)控制电缆的金属护层接地;h)平台上敷设的各种金属管道、金属工艺设备以及建、构筑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