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海石油设施仪表检验规定部分

楼主(2008-03-24):
7仪表与自动化系统7.1一般规定7.1.1仪表与自动化系统仪表与自动化系统系指对浅海石油设施生产工艺参数进行实时监测、报警和控制的系统。7.1.2一般技术要求7.1.2.1仪表与自动化系统的设计应符合所选定的技术规范,满足生产工艺要求.计算机的硬件应具有良好的可扩展性、可维护性、兼容性及较高的可靠性,系统软件应采用成熟的技术,配备模块化实时数据采集和监控程序,具有对各类应用软件的调试、维护、在线生成的功能。7.1.2.2测控点的设置应根据工艺过程的实际需要设计,在正常生产下,应能对生产装置实现监控;在异常情况下,应能实现各异常部位的报警、连锁和保护,并应保证在紧急情况下关闭所有受控设备。7.1.2.3仪表与自动控制设备应能满足所处环境的要求。7.2设计检验设计者应通过作业者(承包者)提交以下图纸资料,由发证检验机构审查认可:a)设计说明书;b)仪表与自动化控制系统的原理图,包括仪表回路图、信号连锁原理图等;c)控制室端子柜布置图和接线图(设有端子柜时);d)仪表设备平面布置图;e)电缆布置图;f)电缆表;g)仪表设备表;h)仪表安装材料表;i)设计变更单。7.3建造施工检验7.3.1图纸资料7.3.1.1建造者应提交以下图纸资料,由发证检验机构审查认可:a)仪表与自动化系统的施工图;b)取源部件的安装和测试记录;c)电缆绝缘电阻的测试记录;d)接地电阻的测试记录;e)单体仪表调试记录;f)仪表系统调试记录;g)报警连锁系统试验记录;h)应急关断系统的试验记录;i)工程竣工图;j)隐蔽工程记录.7.3.1.2建造者应准备以下图纸资料备查:a)产品出厂说明书、合格证、出厂试验记录;b)防爆产品的合格证书.7.3.2施工安装7.3.2.1仪表设备按以下项目检验:a)规格型号;b)取源部件、仪表设备的安装位置;c)接线和接地。7.3.2.2仪表盘(柜、箱、操作台)按以下项目检验:a)安装位置;b)接线;c)接地;d)固定;e)垂直度;f)水平方向的倾斜度;g)相邻仪表盘顶部的允许偏差;h)相邻仪表盘正面接缝的平面度;i)相邻两盘间的间隙;j)防震措施。7.3.2.3井口控制盘按以下项目检验:a)安装位置;b)井口控制盘的水平度、垂直度。7.3.2.4计算机按以下项目检验:a)安装位置;b)接线;c)固定;d)计算机房的防静电、防电磁干扰措施;e)接地;f)应急电源。7.3.2.5仪表电缆的敷设按以下项目检验:a)规格型号;b)绝缘电阻;c)电缆分层排列时,信号电缆、安全连锁电路、交直流供电电缆的安装位置;d)防护措施;e)仪表信号电缆与动力电缆平行敷设的间距;f)危险区内仪表电缆的敷设;g)本质安全型电缆与非本质安全型电缆的标志和间距;h)接地。7.3.3系统测试:7.3.3.1单体仪表按以下项目测试:a)变送器、传感器等测控仪表的参数,包括:1)基本误差值;2)开方性能;3)回差值;4)恒流性能;5)迁移量。b)调节仪表设备的参数和功能,包括:1)调节器及执行器的动作方向;2)基本误差值、回差值、手动操作误差值、闭环跟踪误差值、控制点偏差值;3)手动、自动双向转换试验;4)输出保持试验。c)就地显示仪表参数,包括:1)精确度;2)量程。d)报警点传感器输出的状态监测信号。7.3.3.2井口控制盘按以下项目测试:a)紧急切断阀的关断试验;b)井口控制盘向控制中心传送的报警和关断信号,包括:1)液压回路低压;2)易溶塞回路动作;3)手动控制回路动作;4)井口出油管线低压;5)单井关断;6) 井口关断。7.3.3.3应急关断系统按以下项目检验:a)手动就地关断;b)远传关断;c)自动控制关断;d)测试位于平台关键点的手动应急开关动作的灵活性,检查其标志和防止误操作措施;e)验证应急关断系统应急电源的完好性;f)应急关断系统电缆的敷设路径。7.3.3.4报警系统按以下项目测试:a)火灾、可燃气探测报警系统的测试项目应符合17.3.2的规定;b)生产工艺系统报警装置接口的远传输出信号;c)报警系统本身的故障报警信号。7.3.3.5远动终端(RTU)按以下项目测试:a)远动终端的输人输出模块的冗余功能;b)模数转化误差;c)状态量(开关量)的输入;d)远动终端(RTU)本站内的事件分辨率;e)数字量输入;f)脉冲量输入;g)与控制中心的通讯;h)遥控。7.3.3.6控制中心按以下项目测试:a)画面显示目录、屏幕显示及打印制表的功能;b)遥测量采集及显示;c)状态量采集及告警;d)事件顺序记录分辨率;e)遥控功能;f)画面调用响应;g)遥测误差;h)系统冗余功能;i)自诊断功能;j)操作级别.7.3.3.7计算机通讯按以下项目测试:a)主备通讯信道的自动或手工切换;b)误码率;c)接收和发送电平。7.3.4综合试运转7.3.4.1作业者应提交综合试运转大纲,由发证检验机构审查认可。7.3.4.2综合试运转的检验应按综合试运转大纲规定的项目进行。7.4年度检验7.4.1资料操作者应准备以下资料备查:a)设备运行记录;b)维修保养记录。7.4.2检验仪表与自动化系统的年度检验应按以下项目检验:a)通讯、仪表电缆的外观;b)仪表设备的接线;c)危险区内的仪表设备;d)动力源;e)接地,包括:1)远传终端;2)屏蔽电缆;3)仪表设备;4)计算机。7.4.3功能测试仪表与自动化系统的年度检验应按以下项目测试:a)应急电源;b)应急关断系统;c)井口控制盘;d)监控系统,包括:1)数据采集;2)数据处理;3)告警;4)打印;5)遥测误差;6)事件分辨率;7)系统自诊断功能测试;8)双机备用系统的自动切换试验。7.5特别定期检验仪表与自动化系统特别定期检验按7.4的规定执行。7.6临时检验7.6.1图纸资料操作者应将下列图纸资料提交发证检验机构审查:a)事故记录;b)损坏或扩建部分的相应图纸资料;c)系统进行修理或扩建时的有关资料和证明文件;d)发证检验机构认为必要的其它图纸资料。7.6.2检验发证检验机构应对发生维修的仪表与自动化系统进行测试,检验合格后,签发相应的检验报告或检验合格证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