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8-03-24):
求助 三台电机顺起逆停 接线图 谢谢各位大哥

网友:
电机不大用星三角启动的话,用三个时间继电器
上一个的的输出点作为下一个的启动点。

楼主:
谢谢 我想要接触器连接的 用3个复合按钮控制 希望大哥帮忙

网友A:
连锁电路可以实现。没办法,图没资格上传

网友B:
这个应该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