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机床维修的基本要求 3

楼主(2008-03-24):
合格的维修工具是进行数控机床维修的必备条件,数控机床是精密设备,它对各方面的要求较普通机床高,不同的故障,所需要的维修工具亦不尽相同。作为常用的工具主要有以下几类

L.常用仪表类

⑴ 数字万用表 数字万用表可用于大部分电气参数的准确测量,判别电气元件的胜能好坏

数控机床维修对数宇万用表的基本侧量范围以及精度要求一般如下

① 交流电压:200mV~700V,200mV档的分辨率应不低于100µV。

② 直流电压:200mV~1000V 200mV档的分辨率应不低于100µV

③ 交流电流::200µA~20A, 200µA档的分辨率应不低于0.1µ

④ 直流电流:20µA~20A,  20µA档的分辨率应不低于0.01µA

⑤ 电阻:    200Ω~200MΩ,200Ω档的分辨率应不低于0.1Ω

⑥ 电容:    2nF~20µF,2nF档的分辨率一股应不低于1PF。

⑦ 晶体管:  hfe:0~1000。

⑧ 具有二极管测试与蜂鸣器功能。

⑵ 数字转速表 转速表用于测量与调整主轴的转速,通过测量主轴实际转速,以及调整系统及驭动器的参数可以使编程的主轴转速理论值与实际主轴转速值相符它是主轴维修与调整的测量工具之一。

⑶ 示波器 示波器用十检测信号的动态波形如脉冲编码器、测速机、光栅的输出波形,伺服驱动、主轴驱动单元的各级输入、输出波形等,其次还可以用十检测开关电源显示器的垂直、水平振荡与扫描电路的波形等。

数控机床维修用的示波器通常选用频带宽为10~100MHz 的双通道示波器。

⑷ 相序表 相序表主要用于测量三相电源的相序,它是直流伺服驭动、主轴驱动维修的必要测量工具之一。

⑸ 常用的长度测量工具 长度测量工具(如:千分表、百分表等)用于测量机床移动距离、反向间隙值等。通过测量,可以大致判断机床的定位精度、重复定位精度、加工精度等.根据测量值可以调整数控系统的电子齿轮比、反向间隙等主要参数,以恢复机床精度。占是机械部件维修测量的主要检测工具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