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S系列解锁方法

楼主(2008-03-24):
有谁知道台达S系列万能密码?现有一台台达S系列220V变频器,其正面外壳上写有S1,参数修改不了,查看才知设有密码。怎么才能修改参数?多谢各位。

网友A:
返回出厂值可以吗

楼主:
有密码,参数都该不了。

网友B:
输入:“123”试一下。

楼主:
好,谢谢zam。我试试。

楼主:
123不是万能密码,我试了还是不能修改参数。
哪位台达高手知道啊?谢谢

网友C:
哈哈,好可爱啊

楼主:
有谁知道 啊

网友D:
试一下110或者119,我一般弄密码时就是这两个...好计不忘...

楼主:
看来,没人知道了。算了不过谢谢各位。

网友E(2008-05-24):
这个在论坛里面有讨论,具体怎么用我也忘了,你搜索一下吧

楼主:
总共才三位 啊

网友F:
S系列密码操作有点复杂,欢迎加入变频器维修销售群讨论,QQ群号:395285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