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控制仪表
请教无纸化记录仪的一个问题?先谢过了!

楼主(2008-03-24):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我们采用一个气体压力变送器,带报警功能的,变送器输出4-20MA,到无纸记录仪,同时给变送器单独提供电源,并利用变送器的报警信号驱动信号报警的中间继电器,但是变送器报警无任何问题,不接无纸记录仪时候的气体压力显示也正常,一旦接入无纸记录仪,这时两端的显示数据都被拉低一半,
无纸记录仪是8通道的,接入一个通道时候没有问题,一旦接入2个以上通道,显示数据立即被拉低?
请问大家是否碰过此类问题?如果是好?
谢谢!

网友A:
并一个电阻,用1~5V试试

网友B:
同感。
改变无纸记录仪的输入规格, 并一个电阻,用1~5V试试。

楼主:
谢谢楼上的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