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P文件打开显示乱码是否与软件版本有关?

楼主(2008-03-24):
我曾经做过的工程压缩存放,现在用软件解压缩后出现乱码,当我用另一版本解压缩后画面显示正常.在此请救各位高手,你们在使用中是否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是否与开发时使用的软件版本有关?

网友A:
没遇到过

网友B:
是的,和你的软件版本有关系,用最新的2.74的,QQ:470331240

网友C:
2.7.3的打2.7.0的程序遇到过,挺恼火的,软件做的不太好,可能2.7.4的改进了吧.

网友D(2008-05-14):
我下载了2.73的把我用2.70的程序图样都给删除了

网友E:
在更新软件的时候,请将project和Library两个文件夹拷贝到新版本的软件;就不会出现上叙问题了.

网友F:
压缩和解压的软件版本不一样, 有可能"东方语言"没有选择.

网友G:
换不同版本的软件试试

网友H:
和语言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