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是否会消失?

楼主(2008-03-24):
在200或者300中,把程序下载到CPU,然后CPU储存,一段时间(时间较长)后CPU内的程序会不会消失??
在300中,我记得好像只要有MMC卡,装上CPU时,CPU会自动拷贝MMC的内容。
请大侠指点一下

网友A:
CPU里有超级电容的 一般的话应该能管好长时间的 你只要经常上电就不会掉的把

网友:
mmc卡。不会丢失。

网友B:
不会丢失。

网友C:
200的哟可能啊 特别是221的  你要经常上电,为超级电容充电!

网友D:
不会丢失的

200的程序在 EROM 里
300的程序在 MMC卡里

楼主:
看了大家的帮助,难道与CPU型号也有关系??

网友E:
也有不明原因掉过程序的,故障指示灯会亮,

网友F:
程序不会丢。
保护程序不丢的最好办法是加密码,避免三角猫把程序冲掉。

网友G:
我的就没事

网友H:
长时间断电有可能程序丢失.

楼主:
我的意思就是备CPU。上次用户说要备有程序的CPU,我告诉他程序不会丢失。结果又在网上发现说会丢失,我就晕了。既然是备,那肯定时间长,1年2年也不一定啊

网友F:
程序是存在EEPROM中,一般的文件称EEPROM在不通电的情况下至少10年,多至100年程序不会丢失。我们有一产品(用S7-224)用户仓储4年多,中间没上过电(包装完整未拆),程序没丢。

网友I:
程序不会丢失的。但200里的数据会丢失

网友J:
程序是不可能丢失的;
但PLC设置的时间、数据等是由电容来保持的,时间久不通电会恢复成0;

网友K:
现在的PLC不都用卡或EEPROM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