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仪表
有没有数字设定的电位器?

楼主(2008-03-24):
各位,现在我们在调速控制中非常多的使用电位器。电位器会有机械磨损和温漂。所以我想找一个电位器的替代品。其实很简单,很多仪表都有模拟电压输出的功能。而我要的这个只不过是一般智能表的手动功能。在面板上设两个按键,可以调节输出电压的高低。或许还可以加上外部控制功能。而显示的部分,可以按线性关系显示转速、频率、电压甚至可以是温度、压力。请问有无这样的电位器?

网友A:
我也想知道,顶一下。

网友B:
买个PLC自己设计一个吧

网友C:
有这样的数控电位器,现在很多配套产品使用这个

网友D:
有些高级音响的声音大小调节不就是吗,遥控的

楼主:
楼上的破烂听上去不错,其实就是我前面提到的一般的PID表的手动输出功能。很多表都有这功能。关键是价格怎样?可以买多少个电位器?如果功能够强大,譬如说支持外部UP /DOWN,甚至外部多点设定,那贵点也值。否则我还是花几百买个带模拟量输出的表得了。

网友E:
楼上的破烂看上去不错!放点详细的资料上来吧!

网友F:
数字电位器。武汉力源网站:
www.icbase.com
。

网友F:
注意文明发言!‘文’,就是把话往美的说,把事情往漂亮的做。语言文字的力量,在于立论正确、文笔流畅、用词讲究、引典得当,不要把粗俗当成豪爽,胡说不等于有劲,不要把别人都当二杆子,也不要把自己当二杆子,首先自己尊重自己。不要让人小看了029这个文明古都。

网友G:
‘文’,就是把话往美的说,把事情往漂亮的做。语言文字的力量,在于立论正确、文笔流畅、用词讲究、引典得当!

网友F:
http://www.21xr.com/21xrwd/pic/shzdwq.htm

网友H:
以前好像见过数字电位器。但是确实没注意。不知有什么品牌??

网友F:
武汉力源网站:www.icbas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