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台变频器轮流软启动几台变频器的问题?

楼主(2008-03-24):
一台变频器做软启动器用,轮流分别启动几台电动机,电动机启动后用接触器切换到共频运行,不知道变频器在切换过程中是否会跳闸?这种方案是否可行?

网友A:
可行!试过没问题的

楼主:
变频器突然切断负载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
回馈能量消耗掉就对了。。。

楼主:
有的变频器有断线检测功能,切换到工频时变频器相当于失去负载,此时变频器会不会动作?

网友:
一般在恒压供水项目中经常会出现1变频多泵组的组合。。。。很正常。

网友B:
同意楼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