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楼主(2008-03-24):
请教各位大侠,工厂的一条复杂的流水线,因为有不知的一个地方可能有轻微的漏电,导致该流水线的总电源开关不定期的跳闸,这样的问题不知有什么最好的办法能快速排除掉?请各位大侠指点!多谢了!!

网友A:
最好的办法就是查处故障漏电点!

网友B:
提点建仪:1 确定总电源开关工作正常;
          2 用摇表摇测各条出线,缩小故障范围;
        各位继续讨论能快速排除最好的办法。

网友C:
跳闸不一定是漏电,可能有几种情况:
 1、负荷过大会引起跳闸,检查是否过负荷?
 2、流水线现场是否潮湿,检查插座之类的地方。

网友D:
地线与大地船上一个电压表,一部分一部分的上电看电压的变化

网友E:
     我建议现查一下各个接头以及有可能把线摩破的地方,如果没有,那就用摇表查出线。

网友F:
用摇表查一下

网友G:
检查所有的设备的接线,尤其是220V的L、N是否接反!

网友H:
漏电是非常难办的一件事情!最讨厌!建议检查弯头处,电源线受力比较大的地方,有些设备不安装漏电保护器不行,但是安装了吧,有些电缆线不合乎要求,更或者是在安装施工的时候就把电缆皮给损伤了!导致电缆线一受潮,就会出现漏电!
我只能说祝愿你好运气,如果设备操作人员允许不接漏电保护,那你就不要接了,接了很麻烦的了,做好接地就好了!

网友:
是啊
漏电也遇到好多真是不好处理,只能一点一点的排除

网友I:
可以先用摇表检查绝缘

网友J:
你们单位的总开关不会是用的漏电断路器吧?!建议测量电流,看是否过流跳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