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电源
求助:晶闸管选型的问题

楼主(2008-03-24):
一变压器200KW,初级电压380V,次级24V 8000A,需通过晶闸管控制初级电压达到无级调节次级电流目的。请教晶闸管选用什么型号的比较好,电流需多大合适。有没有相配套的触发板。谢谢!

网友A:
好像是选择时要注意电压,要考虑到峰值电压,电流要大于实际就行,别忘了散热器的配套,具体型号找销售商。
其实这个电路和调光台灯的电路一样(三相就是三路)。
个人观点,如有不对之处尽请谅解!

网友B:
你的变压器次级是 不能控制的,因为电流太大了,一个8000A的调压电源的价格是很可观的,建议你调整输入电压,使之在0~380V之间就行了,如果需要我可以提供调压柜或是调压板及系列配件。MU.LIHUA@163.COM

网友C:
大概用1000A的元件,3只双向晶闸管

网友D:
你的变压器是星/星接法还是角/星接法?
这两个接法的一次电流是不一样的
晶闸管的反峰电压最好选择1600V的,电流2倍于额定电流

网友E:
次级24V 8000A,交流?直流??

网友F:
呵双向可控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