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楼主(2008-03-24):
一开关电源,无输出,烧保险,经查是高频变压器输入端的一个电阻短路,但有找不到相同电阻植的电阻,就用大一点的电阻换上,开关电源正常,但是输出电压比以前小,我想问这里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式,

网友A:
该电阻是否是关系到开关电源震荡频率的RC充电电阻。只是猜测,未见实物,不敢妄评。

网友B:
开关电源是控制电压的输入的电压的大小的

网友A:
to-我的股票啊,什么意思,不明白呢?开关电源可以控制输入电源的电压吗???

网友C:
开关变压器可能有点为题,测试一下开关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