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利时DCS
求助:串级PID参数的设置

楼主(2008-03-24):
温度串级控制
串级控制的副调时空间温度为黄色曲线,主调为蓝色曲线,电动调节阀控制为红色曲线,另附主调节PID设定和辅助调节PID设定参数,可实际波动较大。
请高手分析该控制主副调PID参数的设置理念。
图一、二是实际温度曲线,图三是主调节PID设定,图四是副调节PID设定。

楼主:
有谁给指点一下,上述参数早实际使用中造成温度震荡,另外主调试存在一个之后过程。

网友A:
副调积分时间加长,150,微分时间增加40,比例带减小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