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求助:西门子ECO 送电报F001过压故障

楼主(2008-03-24):
西门子ECO 30kw变频器送电就显示F001过压报警,084换了,母线直流电压正常,哪位知道其他故障原因

网友A:
驱动电路,

网友B:
CPU板先换一下,需要变频器配件的可以联系我http://ok0328.cn.alibaba.com/

楼主:
是CPU板的问题,顺着电压检测回路查到324有故障,换了就好了谢谢各位的指点

网友A:
楼上的故障我也遇到过,这种故障几率太少了

网友C:
www.shdongtong.cn 上海东彤变频器维修中心能帮助你

网友D(2009-03-08):
这种故障F001我经常遇到过,420这种故障几率太多了,没有办法复位.有那位给予指教,.

网友E:
F001过流,,,一般是驱动上有器件坏,,检测动作,,没有办法复位,,只有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