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440变频器bop面板

楼主(2008-03-24):
  在西门子m440变频器通电不工作时,变频器bop面板显示0和17.87hz不断交替变化 ,一但运行时显示从0-18hz变化。变频器设置频率时也是18hz啊 ,那停机时变频器上为啥显示17.87hz啊 ?
 希望大家说说啊 !

网友A:
正常现象,停机时显示的是目标频率和实际运行的频率两个值

网友B:
你设置了一个显示的参数,
如果不想显示,取消啦!

楼主:
那怎么取消目标频率阿,在那可以设置阿??
 谢谢!

楼主:
怎么没人???

网友C:
停机时变频器上显示17.87hz是因为变频器没有收到启动信号,但却收到了模拟量的速度信号.

网友D:
停机时显示的是目标频率和实际运行的频率两个值,停机时是0 Hz,而中控有给定频率,18 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