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热器

楼主(2008-03-24):
用什么型号的发热器,能5分钟让一桶25KG 的水沸腾?尺寸要求:电发热器宽度<8MM,长度<1200MM.

网友A:
你是常温水吧?这不好做到吧,从25度左右到100度左右,那么短时间可能不好做呀,我没见过。

楼主:
我用的是常温水,那最短时间能是多少?

网友B:
平常是15-20分钟,但要是冬天可能要长一些,你说的电加热器实际上就是“热得快”、“电热炉”而已,你可以把这些东西稍做改装就能用。

网友C:
4200*25*75/300=26250瓦特,这还没有计算加热效率问题

26千瓦的电加热,你给的尺寸很难达到

网友D:
5分钟时间有点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