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默生PLC的编程电缆如何制作?

楼主(2008-03-24):
请教一下,爱默生PLC的编程电缆如何制作?

网友A:
DB9针的2\3\5分别接圆8头的3\4\5

网友B(2008-09-17):
正好用的上,谢谢了

网友C:
请问二楼的爱默生和三菱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D:
回楼上:爱默生和三菱的通讯口都是8针圆头的,但是用的针脚不一样。

网友C:
谢谢W7703,那我要再买一根爱默生的了.

网友E(2008-12-03):
爱默生没有手持编程器,只能用个人电脑和PDA进行编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