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400

楼主(2008-03-24):
  最近发现s7-300/400软件v5.2竟然在vista里装不了,请问有谁知道,v5.2
装在什么系统好

网友A:
2000,xp都行。

网友B:
VISTA 应该还不支持.

网友C:
Operating systems
STEP 7 V5.4 including SP3 is a 32-bit application that is released for the following operating systems:

Operating System Service Pack
MS Windows 2000 Professional SP4
MS Windows XP Professional SP2

• MS Windows Server 2003 SP2 Standard Edition with or without R2 as workstation
computer (exception: SIMATIC M7, see also, instructions in Section 6.18)
• MS Windows Vista 32 Bit Ultimate and Business

You can find information about the operating systems on the Internet at Microsoft.

STEP 7 V5.4 including SP3 will not run in:
• MS Windows 3.1
• MS Windows for Workgroups 3.11
• MS Windows XP Home
• MS Windows Vista Home Basic and Premium
The operating systems MS Windows 95, MS Windows 98SE, MS Windows Millennium and MS Windows NT 4.0 are no longer supported since STEP 7 V5.3.
Important additional information:
An operating system update from MS Windows XP to MS Windows Vista is not allowed or possible for existing STEP 7 installation.

网友D:
XP 2000都行

网友E:
目前还不支持

楼主的Vista估计也是家庭版吧,很多软件家庭版都没办法用